[技术问答] 串口在线路中间有单线半双工的通信怎么处理

楼主(2020-06-18):
请教个问题,现在我做的一个耳机项目,耳机与充电盒通信方式如下:
1、硬件连线:耳机-----(双线uart)-----(uart)串口二转一芯片(单线uart)-----(单线uart)收发转换电路(双线uart)-----充电盒MCU。
2、从tws耳机的mcu和充电盒的mcu都是双线的uart通信。
其中,充电盒这边的mcu采用的是华大的hc32f003。
二转一单线半双工的芯片有超过3Mbps的通信速度,截图如下:

问题:这个单线半双工的芯片速度够快,耳机和充电盒内的串口通信程序可以直接当做低速双线通信(9600以下),还是必须做双线半双工通信。

楼主:
没人回答下吗?

网友A(2021-01-25):
从你的图看,耳机那边有两根线作通信应该是双线通信,充电盒那边只有一根线作通信应该是单线通信了。另外问一下你图中间的那个单线半双工的芯片用的是那种?没用过,是MC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