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系统 添加f_mkdir后编译失败,去掉则可

楼主(2018-06-29):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sdio_sdcard.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ff.h"

# ifndef _FF_H

  #include "diskio.h"

# endif

int main (void)

{

  USART1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disk_initialize(0);

  f_mount(0,&fs);          //挂在到盘区

  res =f_mkdir("newdir");                               // 新建文件夹,名为newdir

  //FRESULT        f_mkdir (const TCHAR*);

  res = f_open(&fnew, "0:newfile.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

  if ( res == FR_OK )

    {

         res = f_write(&fnew, textFileBuffer, sizeof(textFileBuffer), &bw);

         f_close(&fnew);

        }

  else if ( res == FR_EXIST )

  {

    printf ("\r\n文件已经存在\n");

  }

  res = f_open(&fnew, "0:newfile.tx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br=1;                        ///?

  for (;;)

   {

    for (a=0;a<512;a++)

          {

                   buffer[a]=0;

          }

      res = f_read(&fnew, buffer, sizeof(buffer), &br);

      printf("\r\n %s ", buffer);

          if (res||br==0)

            {break;}

        }

    f_close(&fnew);                /* Close open files */

    /* Unregister work area prior to discard it */

  f_mount(0, NULL);                         //卸载挂载盘区

   while(1);

}

编译后 output显示: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linking...

..\Output\STM-DEMO.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f_mkdir (referred from main.o).

..\Output\STM-DEMO.axf: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Output\STM-DEMO.axf: Finished: 1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Target not created

问题:

添加f_mkdir后编译失败,去掉则可。output显示main中没有定义f_mkdir,但我在头文件已经#include “ff.h”,同样是ff.h中的 f_read和f_write 却可以编译通过。。

请教前辈,多谢!

另外,此main函数中  br=1,有什么作用?因为f_read()中有一行 :*br = 0;        /* Initialize byte counter */,将br初始化为0,为何在f_read前 还给br赋值1?  此处优点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