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EEPROM程序中的错误

楼主(2018-06-29):
一、在下面条件同时成立时会出现错误:1、要写入的首地址没有与页首地址对齐,2、要写入的byte数目不到一个字节,3、要写入的页内又写不完要写的byte数目。
二、代码问题: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if(NumOfPage== 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    有问题地方,试想,如果NumOfSingle还是大于count(要写入页内的地址开始,到这个页结束的byte数) ,任然会返回到该页首地址去覆盖原来数据。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else
{
  ......
}
三、错误测试方法:
把待输入的数组长度改成5,写入首地址改成7,就会报错!
四、解决方案:
只需要把if(NumOfPage== 0) 删掉即可,直接写else中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