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我就没明白,单纯的擦除EEPROM,怎么就不行?

楼主(2020-06-18):
我只想用Soc Por51擦除EEPROM的内容,编程区域选好EERPOM之后,点擦除,为何还弹出来下图中的提示?

网友A:
您好,如果没有加载烧录文件进去,直接点击擦除EEPROM区域,是会出现这个提示,点击确定之后就可以顺利擦除EEPROM,我们已经将此现象反馈给相关人员,后面会做改进。您也可以在EEPROM区载入一个128bytes的全0烧录文件,点击编程,也可以达到擦除EEPROM数据的目的。附件为EEPROM烧录数据表,可以编译生成128bytes全0的hex文件,也可以根据需求去修改每个byte的数据。

128byte 独立eeprom数据表.rar

楼主:
拉倒吧,这不就是脱裤子放屁吗,还啥这那的,赶紧改BUG就可以了,另外你们那个使用序列号那个页也去掉吧,一个是这功能啥用没有,在CODE区模拟出来的独立ID就是假的,跟人家真正那种完全不同,另外有这个之后你还得跟用户解释这是干啥的,实际上这还是一个啥用没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