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编译出现警告的问题

楼主(2020-06-18):
我F4程序出现这个警告:
long long Speed=0;                                //速度
#define PWM_CONST     4500.8
float SPEED_XISHU;                                        //速度系数
float buffer;
大神看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提示单精度向双精度转换。
数字加f试试。
#define pwm_const 4500.8f
里面的变量逐渐替换,看看是哪个变量造成的。

网友:
类型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单精度向双精度转换。
数字加f试试。
#define pwm_const 4500.8f

谢谢!OK了

网友B:
把float型改成double型

网友C:
解决了?》666

网友D:
我都没注意过警告

网友E:
个人认为有些警告需要注意 有些可以忽略

网友F:
是不是会溢出?

网友G:
float分有符号和无符号吗

网友H: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float分有符号和无符号吗

float肯定有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加个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