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读取ATT7022E参数,可以读出ID、校验和,但是读不出电压

楼主(2020-06-18):
我先简单说明下情况:用ATT7022E和STM32一起做个三相电表,本人编写了两个版本的程序
程序版本1、利用IO模拟spi,速率约为340k,可以成功读出ID、校验和及电压值。
由于利用IO模拟spi通信速率较低,为提高通信速率编写了第2版程序,利用stm32自带的spi接口。
程序版本2、只能读出ID、校验和,一直读不出来电压值。
想到头大,也没有想出来原因,请有经验的前辈点拨点拨。

tyw
速度放慢试

网友A:
STM32的SPI需配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SPI需配置正确

可以读出ID、校验和说明配置正确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读出ID、校验和说明配置正确吧

读不出是指 没返回任何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不出是指 没返回任何数据?

读出的电压值一直为0,实际输入的电压值约为215v,程序1可以成功把电压值读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出的电压值一直为0,实际输入的电压值约为215v,程序1可以成功把电压值读出来 ...

或许速率过高

网友B:
直接操作GPIO寄存器,比硬件的SPI还要快,人家GPIO的速度可达几十上百M

你这种情况,要么没配置对,要么是速度的问题

楼主:
找到问题啦,低级错误,校表时忘记把命令  |0x80了,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还是ATT7022E手册看的不透彻

楼主:
经测试发现:
当SPI通讯速率高于500k时,就会校表不成功,无法读出测量数据。
数据手册上写的spi速率可达到10Mbps的有啥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