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 SPI问题

楼主(2020-06-18):
HC32L136 的SDK中给的SPI例程在调试时,读取的数据一直是0xFF,有用过的便宜吗?SPI可有问题??~~~~~~~~~~~~~~~~~~~~~~~~~
问题找到了,自己的程序 sck都没有信号。利用华大的程序在它的基础上略微修改了一下,正常。我自己找找我是不是什么地方设置错误了。

网友A:
1.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确认SPI的波形是否发出来。
2. SLAVE的设备是否输出信号(需要在MISO线挂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确认SPI的波形是否发出来。
2. SLAVE的设备是否输出信号(需要在MISO线挂上拉电 ...

谢谢,明天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确认SPI的波形是否发出来。
2. SLAVE的设备是否输出信号(需要在MISO线挂上拉电 ...

谢谢,问题找到了,SCK无信号,程序哪有问题,修改SDK程序测试例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