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压检测电路问题

楼主(2020-06-18):
请教下各位前辈大神,如图这个电压检测电路为什么经过运放减法器输出后的电压不是上电阻的电压呢?

楼主:
有大神帮忙指点下吗,非常感谢,研究了一天也没搞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A:
左边跟随,右边应该是差动放大电路。
但是考虑到输入阻抗,应把U2A移到R5左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跟随,右边应该是差动放大电路。
但是考虑到输入阻抗,应把U2A移到R5左端。 ...

好像还是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跟随,右边应该是差动放大电路。
但是考虑到输入阻抗,应把U2A移到R5左端。 ...

右边就是一个减法器,把跟随器去掉也是一样的情况,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边就是一个减法器,把跟随器去掉也是一样的情况,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

哦,那可能是仿真软件的问题了,仿真软件出问题的概率还是不小的。
用实物搭一个试试,运放应该可以换成LM3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可能是仿真软件的问题了,仿真软件出问题的概率还是不小的。
用实物搭一个试试,运放应该可以换成L ...

好像是软件问题,今天再试又可以了,另外为什么跟随器放到R5前面就可以了,放在R3前面是什么原因导致输出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软件问题,今天再试又可以了,另外为什么跟随器放到R5前面就可以了,放在R3前面是什么原因导致输出 ...

运放的虚短虚断复习一下。
以一楼电路来看,运放5、6脚电压相等,都是2.5V,
你看R5右边2.5V,是不是对左边的分压电路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虚短虚断复习一下。
以一楼电路来看,运放5、6脚电压相等,都是2.5V,
你看R5右边2.5V, ...

感谢,我确实需要复习下、运放电路分析有点吃力

网友B:
实际用的话,R3左边和R5左边都应该有跟随器,如果不想增加运放可以查一下双运放仪表放大电路;现在这样仿真正确是因为仿真用的电池是理想的电压源,无内阻,如果考虑到电源内阻,一样会有误差。

网友C:
1. 运放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2. 跟随器接在R3前面的时候,运放输入端接到2.5V,超过输入电压的范围了;
3. 用这个跟随器想达到什么目的?
4. 猜测楼主的意图,把跟随器去掉,电路就正常了。

去掉跟随器后,按照电路图计算,因为R3=R4,所以运放pin5的电压Vpin5=1.25V,又因为R5=R6,pin6虚短,所以pin6端电压也Vpin6=1.25V,R2分压端的电压Vr2=0.63V,所以运放的输出电压为Vout=Vpin6+Vr5=Vpin6+(Vpin6-Vr2)=2Vpin6-Vr2=2*1.25-0.63=1.87V

我查了Datasheet,如果运放的电源是5V,跟随器输入端接+2.5V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运放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2. 跟随器接在R3前面的时候,运放输入端接到2.5V,超过输入电压的范围了;
3.  ...

运放电源给的是5V的,跟随器这里主要就是缓冲,去掉跟随器输出仍然不正常,跟随器加到R5前面差不多正常,可能就是第二级减法器电路输入端输入阻抗偏小所以运放分掉一部分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运放电源给的是5V的,跟随器这里主要就是缓冲,去掉跟随器输出仍然不正常,跟随器加到R5前面差不多正常, ...

跟随器是不需要的,去掉跟随器后的电路,其输出实际是8K电阻二端的电压。

因为R3=R4,R5=R6,所以楼主的电路实际是以Vpin5电压为基准点的一个反向1:1放大器

因为运放是单电源工作,R3和R4给运放的同向端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偏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