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6963C液晶经常闪烁

楼主(2020-06-18):
我用STM32F103驱动T6963C,现在可以显示。
不过有个问题,液晶屏经常一闪一闪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是原理图。
各位大神,有碰到类似问题的吗?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清屏后,后续显示没跟上

网友B: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1、刷新速度大概是25Hz,用定时器更新
2、液晶显示,采用缓存结构,更新屏幕内容,先写缓存,定时将缓存更新到液晶上。
3、数值显示,更新速率为3Hz左右。再快,没意义,用户还看不清。

网友C:
刷新的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1、刷新速度大概是25Hz,用定时器更新
2、液晶显示,采用缓存结构,更新屏幕内容,先 ...

不是刷新的太快了,感觉好像硬件有问题。不过说不准。
不刷新的时候也会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