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板子烧写完不运行程序

楼主(2020-06-18):
公司做的板子烧写完不运行程序,  需要仿真才运行。
其实原来烧写完是运行的,只不过前几天重装系统,把硬盘误删了。
没装好,搞不清C盘和D盘倒了个个,C盘变成D盘,D盘变成C盘。
找回来一部分,谁知装的WIN7,不能上网,不知道怎么搞的。
又装了WIN10,找回来的忘了备份,又删了,这下彻底找不回来了。
还好,网盘里存着。结果程序就这样了,烧写完不能运行。
板子硬件没动,软件也没动。好奇怪。
大神知道有可能是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A:
以前做工装,烧写完,要reset一下。单片机才能运行。

网友B:
仿真看一下卡在哪里,或者修改一下程序加入些指示灯看看卡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看一下卡在哪里,或者修改一下程序加入些指示灯看看卡在哪里

仿真就很顺畅,刚烧写完不运行,断电重启才运行。难道没有复位?

网友C:
这里勾了么?

网友B:
加个指示灯,看到哪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