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求助,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
从左侧送入49.5MHz的FM调频信号,从右边送到喇叭中
怎么看怎么也看不出是怎么解调FM信号的~~

网友A(2020-06-19):
看起来应该就是普通音频功放
解调应当在此之前

网友B:
这是一个交流耦合的普通OTL功放,它无法工作在49.5MHz的频率上

网友C:
看不出是怎么解调FM信号

网友D:
这个是“斜率鉴频” FM载波频率在RC高通(或低通)滤波器的转折频率后的斜线中点在上面,输出调制波。线性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