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029的IO中断还是挺特别的

楼主(2020-06-18):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2 $
* $Date: 16/10/25 4:29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how the usage of GPIO interrupt function.
* @note
* Copyright (C)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029xGE.h"

#define PLLCTL_SETTING  CLK_PLLCTL_72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72000000

/**
* @brief       PortA/PortB IRQ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PortA/PortB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029xGE.s.
*/
void GPAB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B.3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B, BIT3))
    {
        GPIO_CLR_INT_FLAG(PB, BIT3);
        printf("PB.3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ORTA, PORTB interrupts */
        PA->INTSRC = PA->INTSRC;
        PB->INTSRC = PB->INT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
* @brief       PortC/PortD/PortE/PortF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PortC/PortD/PortE/PortF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029xGE.s.
*/
void GPCDEF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C.4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C, BIT4))
    {
        GPIO_CLR_INT_FLAG(PC, BIT4);
        printf("PC.4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ORTC, PORTD, PORTE and PORTF interrupts */
        PC->INTSRC = PC->INTSRC;
        PD->INTSRC = PD->INTSRC;
        PE->INTSRC = PE->INTSRC;
        PF->INTSRC = PF->INT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XT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2MFP_Msk | SYS_GPA_MFPL_PA3MFP_Msk);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3MFP_UART0_RXD | SYS_GPA_MFPL_PA2MFP_UART0_TXD);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GPIO PB.3 and PC.4 Interrup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
    /* GPIO Interrupt Function Test                                                                        */
    /*-----------------------------------------------------------------------------------------------------*/
    printf("PB.3 and PC.4 are used to test interrupt ......\n");

    /* Configure PB.3 as Input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ris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B, BIT3, GPIO_MODE_INPUT);
    GPIO_EnableInt(PB, 3, GPIO_INT_RISING);
    NVIC_EnableIRQ(GPAB_IRQn);

    /*  Configure PC.4 as Quasi-bidirection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fall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C, BIT4, GPIO_MODE_QUASI);
    GPIO_EnableInt(PC, 4,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GPCDEF_IRQn);

    /* Enable interrupt de-bounce function and select de-bounce sampling cycle time is 1024 clocks of LIRC clock */
    GPIO_SET_DEBOUNCE_TIME(GPIO_DBCTL_DBCLKSRC_LIRC, GPIO_DBCTL_DBCLKSEL_1024);
    GPIO_ENABLE_DEBOUNCE(PB, BIT3);
    GPIO_ENABLE_DEBOUNCE(PC, BIT4);

    /* Waiting for interrupts */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void GPAB_IRQHandler(void)

void GPCDEF_IRQHandler(void)

楼主:
    NVIC_EnableIRQ(GPCDEF_IRQn);
用的是GPABCDEF。。。

楼主:
        GPIO_CLR_INT_FLAG(PC, BIT4);
进入中断后也要先清理标志。

楼主:
如果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中断就要清理所有中断标志了。

楼主:
那么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同时触发了多个IO中断,如果判断完,只清理了自己的那个,其他的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其实我们明白,因为我们配置了哪个开启IO中断。
    /* Configure PB.3 as Input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ris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B, BIT3, GPIO_MODE_INPUT);
    GPIO_EnableInt(PB, 3, GPIO_INT_RISING);
    NVIC_EnableIRQ(GPAB_IRQn);

    /*  Configure PC.4 as Quasi-bidirection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fall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C, BIT4, GPIO_MODE_QUASI);
    GPIO_EnableInt(PC, 4,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GPCDEF_IRQn);

    /* Enable interrupt de-bounce function and select de-bounce sampling cycle time is 1024 clocks of LIRC clock */
    GPIO_SET_DEBOUNCE_TIME(GPIO_DBCTL_DBCLKSRC_LIRC, GPIO_DBCTL_DBCLKSEL_1024);
    GPIO_ENABLE_DEBOUNCE(PB, BIT3);
    GPIO_ENABLE_DEBOUNCE(PC, BIT4);

楼主: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其他的情况,因为没有设置的,不可能发生。
所以那个else都是很难进来的。

网友A:
被你彻底看穿了。

网友B:
看的很是透彻

网友C:
呗你这样一说  确实很特别

网友D:
呵呵角度很好啊

网友E:
029xE系列好买吗

网友F:
如何特别啊。

网友F:
官方淘宝店好想有卖。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官方淘宝店好想有卖。

嗯 还没有见到 民间有那么大的批量..

新唐的M0 竞争 同质化太严重了 .感觉抓不到重点啊 ... 用了半天就029LAN最常用 实惠  .
还有没有其他的 5元左右跑量的  求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