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个HC32L110的RTC的问题

楼主(2020-06-19):
RTC初始化启动后,每次读出的时间数据都是初始化的时间,是怎么回事?初始化代码如下:

楼主:
感觉是RTC的时钟有问题样,难道是切换到内部的RCL不成功?还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这个是你自己写的函数吧,可以参考一下库函数和例子

楼主:
就是参照库函数改的

楼主:
已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搞定了。。。

什么原因啊?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啊?能分享一下吗?

启动内部RTC的参数弄错了

网友C(2021-11-11):
引用 楼主:
启动内部RTC的参数弄错了

哪个参数弄错了?我的也不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