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_LQFP_CoreBoard V1.0 demo 的技术资料在哪

楼主(2020-06-19):
灵动的大神们,MM32_LQFP_CoreBoard V1.0在官网上没有对应的原理图和资料。在哪可以找到

网友A:
如果需要找的是LQFP48封装的CoreBoard,可以请参考如下pdf原理图;

CoreBoard MM32_LQFP48_V1.0n.pdf

LQFP48 原理图

网友B:
注意一下,仿真接口的pin1,pin2被直接连接到+3.3V上了,如果MCU工作电压选择的是5V的话,可能造成仿真器无法支持的现象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一下,仿真接口的pin1,pin2被直接连接到+3.3V上了,如果MCU工作电压选择的是5V的话,可能造成仿真器无 ...

谢谢,这两天有时间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