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打开串口

楼主(2018-06-30):
为什么今天买的stm32的板子,可以用J LINK下载程序到板子用串口却无法打开串口Com0. No This comport Or In using!我点那个搜索串口了但是没反应。

串口被占用了

网友A(2024-10-10):
兄弟,问题解决了嘛,怎么搞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问题解决了嘛,怎么搞定的?

挖坟贴啊!

描述一下你遇到的问题,最好图文

网友C(2024-11-10):
一般是之前有软件使用这个串口,没有正确关闭。或者有其他软件在使用这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