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新唐N76E003做BLCD之二———一步一步跟我做无刷电机驱动板

楼主(2020-06-19):
前段时间,我发了一个纯原理性的用N76E003做BLCD的帖子,大家反应比较大,纷纷表示最好有实例。
最近比较空,就送PCB厂打了一个样,然后一步一步的把过程发上来。
先上线路图,这是可以实物应用的板子,采用了LM317对输入降压供应驱动级,末级MOS管选择的是40V耐压,因此,板子最高工作电压为36V。推荐工作电压24V,最低工作电压12V。

下图是PCB视图:

实物大小59.7mm*39.4mm

等了2天,板子打样回来了:

辛辛苦苦,手帖的smd,手工焊接的直插件,板子完成了:
纯手工的,没贴片厂出来的漂亮,可别拍板砖哈..........

板子连接上电位器,电机ABC线和霍尔ABC插头,整套东西就算完成了。

这次驱动,选择了单极性调制,也就是上臂PWM调速,下臂只纯净换相方波,这样的输出,能稍微提高点效率。
照片中,黄色的是AH驱动波形,而蓝色的则是AL波形。

调制速度电位器,到仅仅刚刚开始转动的A相输出波形和霍尔A波形。
这时候的功耗:

最低转速时候,拍照片电机轴看起来是静止的:

调整电位器到上臂PWM约1/2时候,A相输出波形和霍尔波形。

50%占空比时候的功耗:

最高转速时候的电机照片,转速高了,电机轴的螺纹就模糊喽:

最高转速时候,A相波形和霍尔波形:

到这里,所有过程就全部完成,注意(线路图过零检测部分画线路图时候,参数是临时的,实际工作参数和第一次发表有调整,请注意)

T老师,首楼贴的图片是不是描述有误呀;就是第7,10,13图片,应该是A相输出波形和B相的霍尔波形吧。如果是A相霍尔的话,应该不是这个相位吧

楼主:
关于线路图部分的分析,将在这个帖子展开..............
首先描述一下各相驱动,该部分线路见下图:
CH、CL分别是C相单片机驱动输出,CH、CL分别为上下臂独立驱动信号,这一次,采用的驱动信号是单极性的,即上臂驱动是PWM调速波形,而下臂则只是简单的换相方波。
具体见下面的驱动波形图:
这样的驱动,和上下臂都是PWM比起来,下管少了PWM开关损耗,可以些许提高MOS管的效率,至于驱动时序,如果看过前面一贴的,想必大家都已经熟悉了。
这里,送到CH、CL的就是这样的时序和波形。
其中,IC3是专用浮栅驱动芯片,上臂驱动耐压为300V,VCC最高20V,驱动输出端口电流为+1A、-1.5A,而且据官方说法,解决了浮栅驱动芯片常见的线路设计不良容易造成芯片闩锁导致驱动损坏问题,批量售价0.5以下,在中压驱动范围性价比基本无敌了。3个通道总共用了3片。
2、3脚分别是上下驱动输入,同时内置100K左右的下拉电阻,这个在和单片机接口时候特别好用,在单片机芯片复位期间,可以保证当芯片IO为高阻时候,不需要另外加下拉电阻来确定输入端的电平,D3为上臂驱动供电的自举二极管,在一般的低压中小功率使用1N4148绰绰有余,当功率增加到像12管600W驱动时候,则可以考虑用功率更大的快恢复管了。
C7为自举电容,中小功率,0.47uf就已经非常足够了,这里不给出复杂的计算,只给出一个大概的参考。像600W控制器用1uf即可。这里考虑到性能和体积,直接用了一个0805 25V耐压的陶瓷贴片,容量为0.47uf。
R8\R5分别是上下MOS管的栅极驱动限制电阻,适当的串联电阻,可以限制一下MOS驱动的边沿速度,取值范围只需要能有效限制超高速边沿导致极其短时间的恢复尖峰即可。
末级MOS管采用AO4884,SO8封装内部包含双N型MOS管。VDS=40V,导通电阻10V栅极电压时候典型值=13mΩ,电流8A(70℃),Qg=27nC,在做100W以内的驱动完全够了。
R10\R11并联后,用来检测电机过流,实际值为0.15欧姆,3A时候电压=0.45V。再通过R9C8简单限流滤波后送比较器正好空余的一个单元用来产生过电流中断。
到这里,驱动单元部分分析完了.............

楼主:
关于程序部分将在这个帖子展开...............

关注

网友A:
占楼,持续关注中.......

网友B:
比较器过零检测电路看着有点不一样

网友C:
记号,持续关注

网友D:
这操作,帅呆了。

网友E:
搬个小板凳,且听版主下回分解。

网友F:
支持,其实相对于性能,我更关心BLDC可靠性和鲁棒性,因为我看到老外的一个视频,就是用几个BLDC电机驱动螺旋桨的载人飞机,单个电机可靠性也要高,不然可能出现最坏的结果,主电机烧了之后,备份电机也接着损坏

楼主:
下面简单解释一下单片机及其IO分配:
IO分配比较常规,PWM0-5端口分别对应P12-P10&P00-P03,只需要注意他们和P口排列顺序不是一样的,初始化时候新唐只需要执行对应的PWM端口命令,就可以激活对应的PWM端口。
这里霍尔&无刷换相信号通过P12-P15输入,采用连续地址,方便程序简单化处理,同时后备的还可以激活003的端口中断,采用中断模式来进行换相操作,同样的考虑到端口中断,所以,STOP按钮也加入到P16端口而不是别的端口。而P17则很直接的留给了过流比较器输入,同样的也可以打开P1端口中断来进行过流保护处理。
TX、RX也引出来,以方便来进行串口通信的远端控制用。这里直接用的就是串口0。
上面端子都分配完了,则留给速度调整电位器用的就只有AIN4和AIN5了,也就是P05、P04端口,这里选择AIN4。至于编程端口则按照常规的接就成了。

稳压部分,直接用了一个TO-252的LM317对输入电压进行预处理,输出在12V左右就成,这里220Ω和2K串联接到ADJ端,可以很容易的算出来 VOUT=12.6V。
12.6V再输入到TO-92封装的78L05,输出5V直接供应N76E003用。

插口部分,其他的应该不需要解释了,这里只解释一下P3口,1-2-3为调速电位器接口,电位器中心接2脚。
GND(3)和4脚接一个按钮开关,用来刹车、停车信号输入。

P5是电动机相线输出,分别接电动机ABC(有的叫UVW)线。
同样的,P6是电机霍尔输入插座,1号脚为GND,5脚5V,2-4分别是ABC3个霍尔信号(无霍尔用时候,不插霍尔排线,这里可以作为换相信号检测口)。

楼主:
下面专门给大家分析一下无霍尔应用时候的相电流过零检测部分:
这里,相电流过零检测采用了一个4比较器LM339,每个单元比较器构成一个相电流过零检测,共3个比较器,多余一个比较器正好用在过电流检测上面,分配的妥妥的。
这里MA-MC分别接输出的ABC相线驱动输出端,开板子时候,我居然漏画了C14,好在这电容和R18是并联的,直接在R18贴片上面背上去就好了。

下面分析一下该线路工作原理:

三个相线信号经过R12、R13、R14,Y型接入到R18电阻上面,组成一个三相共同作用的参考电压,这里标记为Vref,然后接入到3个比较器的反相输入端。C14是R12-R14输入的PWM信号的公共积分电容,用来平滑R18上面的电压波形。

三相信号,同时通过R15/R19、R16/R20、R17/R21组成的2个电阻衰减网络,分别输入到3个比较器的同相端,而每个比较器的同相输入、反相输入端,再并联一个104电容,以用来保持高频条件时候,同相反相输入端电压相等,减少转换边沿的毛刺数量,同时,C11电容又和C14串联组成R12的积分电容,对R12输入的相线PWM信号进行积分后接到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5号脚,至此,3个完全一样的网络就完整的组成了3个电机绕组的过零检测信号处理。

这里R12-R14和R18以及R15-R17和R19-R21的取值遵循唯一一个原则就是:如果R12和R15取值一样,则R18必须=R19的1/3,这里R19取值10K,则R18就取值3.3K。

该线路经过实测,在相线周期为8mS(如果是3极电机,转速=7500转/分钟)换相信号相位还非常准确,具体无刷信号和相线波形见下图(周期8mS):

由于339供电是12V而输出是OC开路输出,所以经过2K电阻后,可以直接接入N79E003输入端,003输入端打开上拉就直接完成了12V工作和5V输出电平变换。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简化线路,这里R24-R26三个电阻,是作为实际板子到底是用来有霍尔驱动还是无霍尔驱动的转换用,当有霍尔应用时候,这3个电阻直接不贴就可以了,当无霍尔用的时候,则贴上该3个电阻,而霍尔输入插座就不能插电机的霍尔信号排线,这时候,这个霍尔输入排线插座可以作为3相换相信号的检测端口用。

网友:
RD6006这个电源好用吗?给点击驱动板供电,会不会容易坏呀??

网友G:
MARK,谢谢楼主的慷慨奉献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下面专门给大家分析一下无霍尔应用时候的相电流过零检测部分:

这里,相电流过零检测采用了一个4比较器LM3 ...

首先,好帖,顶起。
前段时间学习kicad,用kicad把你的电路画了一遍,今天再看你这一块电路有更改
删除三个电容,增加一个电容。
电路原理图已经按我的方式更改了一下。不知理解有没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于线路图部分的分析,将在这个帖子展开..............
首先描述一下各相驱动,该部分线路见下图:

这个我换成EG2133,三半桥驱动,不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好帖,顶起。
前段时间学习kicad,用kicad把你的电路画了一遍,今天再看你这一块电路有更改

对的,我开始是这样画的,各个回路在10K电阻处单独积分,而Vref端是通过同异名端并联电容串联后积分。来继续进化,主要进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少用几个件,而是为了这种模拟过零检测的高转速相移特性的优化,倒过来,各相输入,通过同异名端并联的电容,和增加的公共积分回路电容共用积分,效果很理想,不但减小了高速时候的换相脉冲相移,而且很明显电容少用了2个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换成EG2133,三半桥驱动,不知行不行?

看芯片的逻辑,AL是反逻辑输入,这个和EG2132明显不和,不过EG2131的输入逻辑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而且EG2131的各项指标和2133的单路好像一模一样,所以肯定可以用,而且由于分开几个芯片,则实际功耗大大增加,也就是意味着驱动能力可以提高不少。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芯片的逻辑,AL是反逻辑输入,这个和EG2132明显不和,不过EG2131的输入逻辑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而且EG ...

这个我没注意。型号选错了。
这个是EG2134

这个是EG2133
应该选型EG2134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没注意。型号选错了。
这个是EG2134

2134优势在于体积小,紧凑,缺点就是驱动负荷大的话,芯片容易过载。
2132则正好相反,3个芯片,驱动负荷可以打很多,但是PCB就不够紧凑。
至于价格,貌似三片和一片的价格基本上一样,厂家也是这样考虑的吧。

网友I:
好贴,楼主的技术越来越牛了,这次做的波形真漂亮。

网友:
跟楼主学习一下大招。

楼主:
现在开始讲程序处理部分。
整个程序最核心的部分,是几个换相数据,下面直接给出换相表:
volatile u8 code MotorPhaseStateHightTab[]={0xFE,0xFB,0xFB,0xEF,0xEF,0xFE};
volatile u8 code MotorPhaseStateLowTab[]={0x20,0x20,0x02,0x02,0x08,0x08};
volatile u8 code HallSeqTab[]={0,2,4,3,6,1,5,0};//======================================
MotorPhaseStateHightTab 看字面应该就可以明白,这是上管换相数据。
Tab数据查表后,直接用于N76E003的PMEN寄存器。
关于PMEN寄存器的官方说明文档描述是这样的:
PWMn输出掩码使能位
0 = PWMn 信号输出
1 = PWMn 根据PMDn设定的电位值掩码
我们看看顺序0的表格内容=0xFE,二进制是11111110,也就是只有PWM0通道输出PWM信号(PWM0是A相的上臂输出端),其他个PWM端口根据PMD的数据来确定。
//======================================
这里我们再看看官方对PMD寄存器的定义:
PWMn掩码数据寄存器
PWMn信号输出掩码寄存器设置的电平,当其相应的PMENn位设置时。
0 = PWMn 掩码,输出低电平
1 = PWMn 掩码,输出高电平
//======================================
然后我们再看看PMD查表后的第一拍数据=0x20,二进制是00100000,也就是这个时候,PWM5通道输出高电平电平(注意是高电平,而不是PWM信号,这就可以实现单极性半桥控制)。(PWM5是C相的下臂输出端)
因此,MotorPhaseStateLowTab就是下管换相数据,Tab数据查表后,直接用于N76E003的PMD寄存器。大家可以对比着下面的时序图,来分析上面的2个换相表。上面的顺序1,就等于下面图表60-120°区间,其他的以此类推,换相表最后一个数据,0xFE=11111110,即AH=PWM,下臂为0x08=00001000即BL=H,循环过来对应的是下图0-60°

//======================================
HallSeqTab表 则是霍尔输入逻辑转变为顺序的换相拍子的转换表格。也就是霍尔输入端口读进去的数据,和拍子顺序的对应关系,{0,2,4,3,6,1,5,0}表格把000和111输入都填的0,这是无效输入,合法的输入只有1-6表格单元,霍尔输入101时候,HallSeqTab[5]=1,也就是换相顺序1,霍尔输入001时候,HallSeqTab[1]=2,也就是换相顺序2。...........霍尔输入100时候,HallSeqTab[4]=6,也就是换相顺序6。

实际操作非常简单,每次查询(或者中断处理)执行下面的操作就是了:
if(HallSwtch>0&&HallSwtch<7)u8HallSensorMotorPhaseState = HallSeqTab[HallSwtch]; //检查合法霍尔输入,并把霍尔输入转换成顺序的换相数据
PMEN = MotorPhaseStateHightTab[u8HallSensorMotorPhaseState-1];          //ABC相上臂驱动换相
PMD  = MotorPhaseStateLowTab[u8HallSensorMotorPhaseState-1];                //ABC相下臂驱动换相

也许有得人会问,你再弄个霍尔输入逻辑转换表,干嘛不按照实时输入霍尔数据的数字,重新安排驱动的上下管换相表格呢?这样做当然是可以的,只不过做表格时容易出错,关键是电动机反转逻辑现在这样更容易简单化处理,倒置一下查出来的霍尔输入对应顺序再去差换相表格就直接实现电动机反转了。

今天就到这里...............

意思是PWM是一直输出的,而通过使能控制让他按照表顺序断断续续输出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开始讲程序处理部分。
整个程序最核心的部分,是几个换相数据,下面直接给出换相表:
volatile u8 code ...

做BLDC驱动,霍尔换向与三相绕组的对应关系是个**烦,网上很多参考给出的结果不一定能够直接拿来用,而且不同的资料说得还不一样,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此我特意画了电机和霍尔安装关系的结构图,对应关系和转换条件直观明了,彻底把二者的关系 描述清楚了。为了表达对楼主的敬意,在此与大家分享。使用图中的结果,一定要确保电机的三相绕组UVW和三个霍尔传感器之间的对应关系与图中描述的完全相同。不同的顺序和命名,都可以经过转换,得到图示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BLDC驱动,霍尔换向与三相绕组的对应关系是个**烦,网上很多参考给出的结果不一定能够直接拿来用,而 ...

我在上一个关于纯理论的用N76E003做BLCD的帖子时候,我就发过这个通过运算逻辑来进行输出换相的公式:

我有个毛病,做事一定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楼主的图只解释了正转,如何做到反转也胸有成竹,我觉得我的图可以推导可以验证,还可以搞清楚物理过程

网友J:
LZ乃电机高手,出套件吗?

网友K:
支持下,谢谢分享!确实是一步步开始做的。

网友K:
支持下,这个帖子讲解的太详细了,看完可以学到不少的东西、

网友L:
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M:
太好了 真是我需要的

网友N:
看着一点也不麻烦啊

网友O(2020-07-27):
引用 网友G:
做BLDC驱动,霍尔换向与三相绕组的对应关系是个**烦,网上很多参考给出的结果不一定能够直接拿来用,而 ...

其实你想复杂了.

现实中HALL的ABC你经常并不知道谁是A谁是B谁是C... 你根本无法计算.
因为线路图是100%能确定UVW的(甭管电机的三根线,实际上你可能也和HALL一样不知道UVW顺序...)

很简单的物理原理,就是不同的线圈电流流向,定子的线圈会产生不同的磁极性, 相斥或者相吸,转动的幅度不同,方向不同,实测下就观测结果就行了.

读取HALL的3个IO的值, 假设是1的位置,然后每次从1开始 给UV UW VU VW WU WV 通电6次.
那么转子会从1转到 6个不同位置锁死,3个正3个反...
转动角度最大的(HALL IO数据会变2次)就是正确的驱动相位,一个是正一个是反...

基本上填写一个6*6的表格,也就是测试36次(其实不用36次,很多重复的不用测.很容易就找到规律),就能得出正传和反转的相位表.
这样可以针对任意接线不明的电机.
一般120度HALL安装的HALL信号返回的是正转513264(实际上可能接线顺序问题是反的546231) .
你读取HALL的返回值假设是5,那么你6个相位通电,有1个相位会停在3,这个就是正转的正确相位,有一个会停在6,这个就是反转的正确相位.
一次搞定13264的正反相位,填个正转表和反转表就行了.
更正下:其实测试6次就够了, 因为施加同一个相位,电机会锁死在一个固定的HALL位置. 然后根据绕一圈的HALL表格按顺时针或者逆时针的顺序填写相位就行了.

例如我手上的电机,不论你在123456那个HALL位置,施加UH_VL的相位电压,电机会固定停在HALL数据4的位置...
表格就是按HALL顺序填写转到下1个位置的相位,填6个就是正转表.下面是315462 3的时候就施加返回1的相位,1的时候施加5,5的时候施加返回4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检测到当前的相位是1,顺时针513264,我是不是要给一个驱动到3的控制,还是给你一个驱动到2的控制?
去测试了一下,确实6次就能测出来,每个电机一个相位都是固定的一个导通方式,谢谢了
顺时针和逆时针的一样么?6步测那个方法?
谢谢,受教了,好方法。因为最近要做BLDC的驱动,还没有实际接触,经验不够。

网友P:
这个帖子好,爱了爱了

网友Q:
这个Hall 换相可以参考一下  ,只要知道3个Hall 在哪个槽口,就知道换相顺序了 http://www.pengky.cn/yongciDJ/10-12_8_YCFD/10-12_8_YCFD.html 网址是教程

另外有没有这款单片机的代理?如果有请联系一下我好吗?需要找个供应商。

网友Q:
给个Nmos 的自举电路,看场合应用应该可以节约不少成本,一个驱动IC 的价格,能把三个电路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Q:
给个Nmos 的自举电路,看场合应用应该可以节约不少成本,一个驱动IC 的价格,能把三个电路做下来
...

用分离元件做的浮栅驱动,电动车控制器上面大量应用,不过不是你这样简单,用2-3个三极管组成,倒是可以驱动类似75N75的管子。六路算下来,也得不少成本,关键是板子面积大了不少。这里选择的驱动芯片也就是0.33,还是有性价比的。
说实在的,楼上提供的线路差不多是极尽省元件了,但这个线路,上管导通根本不能有速度,除非把R24降为百欧姆级别,可这样,驱动功耗又实在太大了。
限定条件比如供电小于20V,输出功耗比较低,R24改成合适阻值,这个线路有一定实际意义,但是限制很多,这个线路事实上是不能用在无刷电机驱动上面的,因为不能分成上下管分别驱动,而三相同步电机驱动,上下管驱动必须分开,你这个只能是一个低压+低功率半桥。

网友R:
引用 楼主:
关于线路图部分的分析,将在这个帖子展开..............
首先描述一下各相驱动,该部分线路见下图:

感谢大侠分享,请问准备出套件吗,学习马达驱动,从有霍尔的BLDC 入手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R:
引用 楼主:
用分离元件做的浮栅驱动,电动车控制器上面大量应用,不过不是你这样简单,用2-3个三极管组成,倒是可以 ...

大侠你好,拜读你的大作,通俗易懂,受益匪浅,非常感谢,你上一贴留的思考题“当PWM低电平截止toff时刻,
电机线圈U-V是一个串联电感,必须续流”。对这续流的细节问题,不是特别明白,想请教一下。

1.驱动波形如下图:

2.下图对应0-60度区间、AH为导通时刻(PWM-Ton)的电流路径.请问对吗?

3.下图为对应AH的PWM-Toff时刻的电流路径.请问对吗?

     如果是这样的,在此PWM-Toff期间,AL 的体二极管为续流二极管,电流经此二极管流过,如果电流较大的情况下此管发热严重、容易烧毁,
请问如果想解决这问题,是不是在AH对应的PWM-Toff期间,用同步的PWM-Ton来驱动AL,让AL导通、续流,能想到的是这办法,抛砖引玉,请大家说出宝贵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大侠你好,拜读你的大作,通俗易懂,受益匪浅,非常感谢,你上一贴留的思考题“当PWM低电平截止toff时刻, ...

思路基本正确,唯一有问题的只是描述的细节,当HA为PWM驱动时候,则我们需要对AH、AL组成的半桥进行互补(带死区)PWM驱动,就可以实现所谓的同步整流模式的电动车驱动。这个时候,线圈电感需要的PWM截止期间的续流过程,体二极管被导通的MOS本体短路,续流功耗大大降低。
当然,要实现同步整流的无刷电机驱动,下管的驱动动作和逻辑就会变的比较复杂,当然,在实际应用的时候,用软件解决只是程序过程而已。

网友R:
引用 楼主:
思路基本正确,唯一有问题的只是描述的细节,当HA为PWM驱动时候,则我们需要对AH、AL组成的半桥进行互补( ...

感谢指导!原来如此,为防止AH.AL 同时导通而烧毁器件,所以要互补带死区的PWM驱动。
当AH为PWM驱动时候,则我们需要对AH、AL组成的半桥进行互补(带死区)PWM驱动. 以此类推
BH为PWM驱动时候,BH,BL ,需要进行互补(带死区)PWM驱动。
CH为PWM驱动时候,CH,CL ,需要进行互补(带死区)PWM驱动。
降低续流损耗。

网友Q(2020-09-09):
楼主,这个MCU 可以做成梯形波,仿正弦信号吗?

网友P(2020-12-18):
楼主我有个疑问,如果我做同步整流但是不想软件给死区,完全靠硬件死区的话。这里栅极串联100Ω电阻,2132死区最小时间150NS,AO4884 QG27nc;按照T=Q/I简单计算,关断时间大概在225ns;我觉得还是有点风险,虽说MOS开关时间不只是这么简单计算的,还涉及到一些复杂的变化。但栅极电阻还是减小到50Ω以下比较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我有个疑问,这里栅极串联100Ω电阻,2132死区最小时间150NS,AO4884 QG27nc;按照T=Q/I简单计算,关断 ...

直通只需要避开哪怕1个nS,就可以完全不产生电流了,当然这只是理论值,实际上,我们需要处理上下管子斜坡部分,并保证不发生交叉,就可以保证上下管子不会同时导通,对应100欧姆,导通关闭斜坡大概是45nS左右(顶部90%计算),而芯片固定死区则为150nS,就算2个斜坡落在同一个死区时间的2边,则他们最小时间还有60nS,完全足够保证不发生交叉导通了。何况,2个斜坡是发生在死区的2边各个滞后时间,也就是减去一个栅极边沿时间即可。

问下这里的45NS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P:
打算使用HK32F030M做方波BLDC驱动了,近期会时不时的摩拜学习楼主大作 楼主的开源资料简直就是对我等小白的福利

网友P:
引用 楼主:
直通只需要避开哪怕1个nS,就可以完全不产生电流了,当然这只是理论值,实际上,我们需要处理上下管子斜 ...

另外楼主我还有个疑问;同步整流的时候由于存在死区,所以半桥对应管子不会马上导通,而是要等过死区时间后;而体二极管从反向偏置到正向导通也需要时间,这就导致有一段时间(大概几十纳秒?)电机是无法续流的,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由于线圈的感性DS会出现很高的尖峰伤害到MOS管;在不外加肖特基二极管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P:
引用 楼主:
直通只需要避开哪怕1个nS,就可以完全不产生电流了,当然这只是理论值,实际上,我们需要处理上下管子斜 ...

今天用EG2104M实测,上下管栅极串100欧姆电阻,VS到桥臂串47欧姆,则上管栅极为147欧姆,下管为100欧姆。栅极电阻有并加速泄放二极管1N4148。
加上二极管时,示波器测得下管栅极导通上升到8V时间在600ns左右,关断下降到0V在150ns左右。去掉加速泄放的二极管1N4148,则一上电上管烧毁冒烟;EG2104M的死区最小值可是500NS!说明在栅极147欧姆的条件下,上管关断时间超过了500NS导致了直通。
顺带一提,用的mos管qg只有23nc,ciss为670多pf。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今天用EG2104M实测,上下管栅极串100欧姆电阻,VS到桥臂串47欧姆,则上管栅极为147欧姆,下管为100欧姆。 ...

这么长的时间,是怎么都没观察到过。
线路图参数为实际参数,这里45nS只算到米勒平台结束(后续管子已经完全导通或者关闭,算真正导通或者关闭时间)。没有实际测量到任何交叉导通现象。
VS到桥臂在这里不需要串联电阻,但是你可以顾忌负过冲造成VB过压,在4148串联一个合适电阻。
至于你甚至还加了4148加速,去掉冒烟就不清楚原因了,估计是芯片不一样有关,我用的是EG2132。
当然,如果你的线路不放心,完全可以减小串联电阻。只需要关注驱动芯片的灌电流和拉电流即可。

我觉得这里因为栅极的限流电阻缘故,虽说2132是拉罐1安左右,2104M拉罐只有几百毫安,但最大充放电电流已经被限制为12V/100Ω,所以开关时间应该差不多才对,为何我实测的开关时间会有几百纳秒。。。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另外楼主我还有个疑问;同步整流的时候由于存在死区,所以半桥对应管子不会马上导通,而是要等过死区时间 ...

要记得,MOS寄生二极管虽然不是超快恢复,但是也属于快速的一类。
而二极管正向导通速度是非常高的,不导通时间可能只是nS级别的,这个时间的电流会被电机线圈的寄生电容完全吸收,事实上死区时间,就是由体二极管来完成,当然也可以包括死区结束后的时间,这个非同步整流模式就是这样的,不存在不续流时间。到同步整流时间结束,体二极管没有电流,所以也不存在恢复时间。

@xiaoyuanguo :由于一般二极管是少数载流子器件,其导通时候会产生载流子存储效应,因此,当施加反向电压时候,是不会马上截止的,必须有个时间给予恢复。这期间,器件承受的是反向电压,会产生很大的反向电流。这是有害的。 而正向导通没有包含这个过程。所以其时间非常的短,哪怕1N4007这样的低频管,其正向导通时间也是极短的。
感谢楼主耐心讲解,之前一直误以为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是指从反向偏置到正向导通的时间,查了一下才明白原来是正向导通时释放掉电荷所需的时间,包含了正到反在到正两个过程。

网友S:
几十种接线方式,有6种可以正常运转,所以判断接线的时候可以交换线圈线或者霍尔线,两两交换几次就能正常转起来。

网友T:
以前都是使用BLCD的

网友U(2021-02-09):
作者大作,栅极电阻100欧姆 是不是有点大了  我不知道 死区时间 能否保证最短

网友V:
深入浅出,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W(2021-03-25):
有代码可以分享吗

网友X:
BLDC要求完美地输出方波,来控制 speed and torque, mark

网友Y:
非常赞,能否再讲下无刷电机不用霍尔怎么启动的.我做出来运行可以启动要手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Y:
非常赞,能否再讲下无刷电机不用霍尔怎么启动的.我做出来运行可以启动要手推一下 ...

程序换相啊,设计一个步进速度,然后通过变化的速度,用程序进行换相操作,到一定速率,再切换到由无霍尔换相检测输入驱动,完成一个无霍尔启动过程。

网友Z: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换相啊,设计一个步进速度,然后通过变化的速度,用程序进行换相操作,到一定速率,再切换到由无霍尔 ...

俺是个菜鸟不知道怎么做步进的,电机只会抖动.切换不过去.百度文库里的无刷电机启动也看不懂.大师能不能给个例子看下.

网友AA:
赞赞赞,非常赞,讲解的很仔细很用心

网友AB:
持续关注中,这个确实不错,很棒的想法。

网友AC:
楼主做的不错啊,感谢分享,可以做个实际的应用出来玩玩。

网友AD:
满满的干货帖。

网友AE(2021-05-05):
大神,请教一个问题,我看你的**:用新唐N76E003做BLCD之二———一步一步跟我做无刷电机驱动板,照片的电机看起来像是NIDEC 25H575K030电机。它的Hb是倒装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大神,请教一个问题,我看你的**:用新唐N76E003做BLCD之二———一步一步跟我做无刷电机驱动板,照片的 ...

倒装不倒装其实无所谓,我没认真测量过,程序里面我没有特殊进行处理,只是来回倒腾了几次霍尔输入的顺序,相序就完全正确了。

网友AE: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我现在检测出来相序是这样的,对吗?
CW:
Hall = 5
B+A-
Hall = 1
C+A-
Hall = 3
C+B-
Hall = 2
A+B-
Hall = 6
A+C-
Hall = 4
B+C-
Hall = 5

CCW:
Hall = 5
A+C-
Hall = 4
A+B-
Hall = 6
C+B-
Hall = 2
C+A-
Hall = 3
B+A-
Hall = 1
B+C-
Hall = 5

我控制相序的时候,就按照HALL状态的下1跳或者下2跳执行;
比如CW下的HALL状态是1的时候,我就执行C+A-; 这样滞后了,速度也上不去;改为HALL=1时,执行C+B-后,速度能上去一倍;但奇怪的是,两种操作方法,都会偶尔随机会有一个太大的异常相电流出现。

我看你的电机也是NIDEC的25H575K030,你的CW和CCW控制相序是怎么样的?能贴出来吗?谢谢!

网友(2021-07-27):
引用 楼主:
关于程序部分将在这个帖子展开...............

楼主可以发个程序学习一下吗?2335569947@qq.com万分感谢

网友AF: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网友AG: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网友AH: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AI:
很详细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AJ: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AK:
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AL:
正准备用 来做产品,刚好用上。

网友AM(2021-09-05):
引用 楼主:
下面专门给大家分析一下无霍尔应用时候的相电流过零检测部分:

这里,相电流过零检测采用了一个4比较器LM3 ...

R18必须=R19的1/3     为什么R18必须为R19的三分之一 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M:
R18必须=R19的1/3     为什么R18必须为R19的三分之一 不太清楚

分3路的是单路T型衰减,上电阻为100K,下电阻为10K,衰减倍率=11倍。
一个是三路叠加,上电阻等效阻抗=3路并联,所以等效上电阻为100K/3=33K,则当下电阻为3.3K时候,衰减倍率=11,符合相同衰减倍率要求。这里说的1/3关系,有个前提是每个上电阻都是一样的,实际线路采用了6个100K电阻。
你看看,3.3K和10K是不是1/3关系?

网友AN:
这个板子,看上去,确实很漂亮的,不错的板子。

网友AM:
引用 楼主:
分3路的是单路T型衰减,上电阻为100K,下电阻为10K,衰减倍率=11倍。
一个是三路叠加,上电阻等效阻抗=3 ...

楼主这个写的不错  虚拟中性点电路  如果MA 12v  MB 0V    MC   3V  那么Hia  Hib  Hic  Vref分别是多大电压呢

网友AO(2022-05-12):
楼主 , 有业务和你联系  请提供联系方式   18170061000  孙先生

网友AP:
BCLD是电机的类型吗

网友AQ:
高手啊,大神级操作

网友AR:
学习,正在研究无霍尔的

网友AS:
不错的**,先MARK,以便日后学习

楼主(2022-06-26):
有人抄了这个帖子,但是好像没有说明,不知道是无意还是故意的。。。。。。。。。。。。

网友AT:
以后学习就方便了

网友AU: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网友AV:
楼主的资料确实全面,非常感谢

网友AW:
楼主,资料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AX:
可以发一下代码吗

网友AX:
有完整的代码吗

网友AY(2022-08-31):
大佬,您好。请教一下,我的强拖波形为什么会是这样?  XXD_A2212 的电机。 能顺利的强拖起来,但是反电动势波形就是不对呢?  强拖的换相时间及占空比都尝试更改过依然没有拖出正确的波形。     5ms开始以100us递减拖到1ms,占空比加到15% 14V供电 电流3A多,16KHz的频率。希望大佬指点一下方向。谢谢。

开环强拖

开环强拖

楼主:
引用 网友AY:
大佬,您好。请教一下,我的强拖波形为什么会是这样?  XXD_A2212 的电机。 能顺利的强拖起来,但是反电动 ...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方法强拖,发现你各相主输出宽度强拖时候的时间差都不均匀,这就是导致你出不来正常波形的原因。
强拖时候,你可以有各相时间差,(否则也不存在速度越来越快了)但是必须保持很好的步进速率。而且各相间导通时间必须符合比较严格的步进时间差。
你可以试试看,把强拖速率调整到很慢,来观察该条件下你各相上管输出情况,应该就能找到问题。
一般的,一个好的强拖过程,首先是确定一个具体的静止磁场,经过固定时间,转子会被吸附到该固定磁场,然后用低速的PWM中断来做强拖的假换相脉冲,然后按节拍调整PWM占空比,实现非常稳定的递增速率的转速递进,合理的安排递进速率,可以在很早就出来可以应用的正确反电动势。
你看看低速段可以切入时候的正常相电压波形:
到各相都基本上这个样子,你就可以切换到反电动势检测换相了。
发现没有,你最后一相的波形已经形似了。
再明确一个,强拖段是用不到这么大的占空比的,都15%了?

网友AY: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方法强拖,发现你各相主输出宽度强拖时候的时间差都不均匀,这就是导致你出不来正常波形 ...

老师,您好。 我是从网上找的资料 升频升压法强拖。  按照自己的理解,开了一个定时器TIM2, 1us一个计数周期。  启动后 设置arr寄存器 5ms中断一次,初始占空比值300(16KHz中心对齐模式最大计数2250),然后每次进TIM2中断后 换相周期减小100us(arr - 100),占空比值加大20。换相周期减到4ms(试过减到1ms,堵转了),pwm加到542,不在变化。感觉电机拖的挺好,24V供电,电流0.1A(换了个电机,那个航模电机回头在搞)。端电压的波形是这样。跟您的波形对称度还是差不少。       也尝试修改稳定后的换相时间,还是对不齐。   我在好好理解理解您回复的内容和方法。 十分感谢       感觉现在的波形也不能成功切进闭环,反电动势上升过零能检测到 大于 1/2VBus,但下降过零没明显小于 1/2VBus(第三幅图片)。

20ms换相

20ms换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Y:
老师,您好。 我是从网上找的资料 升频升压法强拖。  按照自己的理解,开了一个定时器TIM2, 1us一个计数 ...

第三图应该完全可以直接切换到硬件过零检测了,利用双踪,你可以仔细观察硬件过零检测线路的换相波形和你强拖相电压的比较,按照这个三相波形,应该不会差了。实际上在肉眼还可以看清楚的转速时候(1-2转/S),就可以正常切换了。
如果发生切换失败,你必须注意到一个情况,那就是切换前后,强拖产生的相位点和硬件过零检测的相位点不能有错,否则,就会发生切换失败。其实程序里面处理也简单,你肯定已经运行过硬件比较器产生的过零检测,能正常的驱动你的电机正常运转吧?(如果没有也很简单,你必须先测试硬件比较器过零检测线路和程序的有效性,方法就是暂时取消强拖程序,直接上电,拿手拧一下,程序正常就会顺利转动)。
当你上面的测试顺利,则程序里面肯定有一个三个输入端正确的驱动顺序,假定现在正确的为OP1-OP2-OP3。现在你打开强拖段程序,同时你必须保持这个顺序(前提是运转方向一样),只是在程序里面调换为OP2-OP3-OP1;或者OP3-OP1-OP2,这样的换相顺序,肯定有一个换相顺序能非常顺滑的切换到硬件过零换相。
顺便说一下,航模高速电机,一般不合适过零检测换相,原因就是高速特性不佳。正常情况全程人工合成旋转磁场方法最简单粗暴,也就是简单的变频,实现简单,效果正常,要点就在于三相上臂PWM驱动和变频速度的匹配。
高级的则需要用到FOC(矢量合成)驱动技术,这个对芯片的运算能力有较高要求,一般必须用32位机来做。

网友AY:
引用 楼主:
第三图应该完全可以直接切换到硬件过零检测了,利用双踪,你可以仔细观察硬件过零检测线路的换相波形和你 ...

感谢指导,真的非常感谢。刚开始接触无刷,自己一个人在摸索,遇到问题就上网找相关的资料和帖子。昨天能刷到您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974876-1-1.html 真是万分荣幸,非常感谢您。   硬件比较器过零没弄过,手里有一块驱动板,mm32spin05pf主控,用的是adc通过采集端电压来判断过零的。  强拖的波形可以了接下来尝试pwm_on同步采集端电压来判断过零,暂且不加延时,检测过零直接换相试一试。    顺便在请教一下adc 检测过零  , 在切闭环的时候 是不是每一步都需要检测悬浮相成功过零才可以切近闭环?  比如AB相通电检测C相小于中点电压(成功过零),然后换相AC相通电检测B相大于中点电压(成功过零)... ... 连续几个循环每步都成功检测过零,才能确认切入闭环吧?       我先按照这个思路试一试实践一下。 如果成功了再去测电周期尝试延时30°换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感谢指导,真的非常感谢。刚开始接触无刷,自己一个人在摸索,遇到问题就上网找相关的资料和帖子。昨天能 ...

原来你真的还没有测试过过零检测换相呢。
不知道用的什么芯片,ADC检测过零虽然周边硬件不多,但是对芯片要求还是有点的,你首先要理解的是,所谓AB相通电,检测C相是否过零,这里的零其实就是AB相电位的中点。
着重说明一下,以后这里所有描述的电平,都是指积分以后的电平,而不是脉冲电平本身。
当分别采样AB相积分以后的电平,其实这时候,如果A相位PWM输出,则B相是低电平,所谓判断电位中点,就是判断1/2A相电平的一半,当然这个必须有个合适的范围,来作为切换的标准,由于你还没有经过ADC检测换相是全程运转,我的建议是:
跳过所有强拖程序,直接用ADC检测换相程序来运转电机,调试时候,拧一把的事情不是?
等到你ADC检测换相程序能稳定运行,则试着提高最高运行速度,且同时必须注意速度和功耗的关系,当功耗和转速不成比例时候,说明换相时机出问题了。进一步优化到项目目标值。则加入强拖段,并进行ADC换相时机检测,当连续3相检测基本同步,则自动切换到ADC检测换相。

网友AY:
引用 楼主:
原来你真的还没有测试过过零检测换相呢。
不知道用的什么芯片,ADC检测过零虽然周边硬件不多,但是对芯片 ...

  老师,您好。历时一个多月,经过您的指导加上灵动微官网的历程,现在电机可以转起来了。非常感谢您。
    现在又遇到新的问题了,24V/60W(三相bldc 额定电流 60/24=2.5A 这样计算对吗?) 额定转速3000rpm 的电机,带载启动。
    问题一:带载启动有时候反转,反转时波形是畸变的(目前程序还没有加堵转检测,没有想到好的方法)。 这个启动反转用什么方法可以判断出来?
    问题二:现在速度环和电流环已经加入了,pid调节的趋势也对了, 只不过pid的参数还有点不合理,调节速度时抖动(这个应该可以试验出合适的参数)。  现在的问题是,启动成功后速度设定在1200RPM,运行的还挺稳定, 然后慢慢的用外力加载,稍微用点力就堵转了。  仿真发现速度环输出的电流环参考值没有输出到最大电流就堵转了。

    外界加载阻力变大->导致实际速度降低->速度环调节提高电流参考值(1ms中断调节一次,速速在换相函数中取12次的平均值,±100rpm)->传递给电流环(一个pwm周期62.5us,电流在dma中断中取8次平均值再调用电流调节pid)->输出提高后的最终pwm值来平衡外界施加的阻力。   理论上单靠速度环和电流环的调节不会造成堵转。  但是这样做对的pid参数以及速度、电流的动态相应、精度要求得非常高。实际adc反电动势法 速度、电流的精度都难以达到 。  我想问的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来调节对抗外界阻力使电机在额定电流内尽量不堵转(怕方向错了怎么调也没有效果)?
    还有就是我这个小电机本身功率就小,在加上没有减速机构,  我的负载圆盘(见图片)的力矩那么长应该很容易堵转?
    以上仅为个人的理解,可能有不对的地方,望老师批评指正。 主要问题是启动反转和外界增加阻力时电机堵转。 没想出用什么办法来尽量避免。

电机+负载圆盘

电机+负载圆盘

启动后稳定在1200rpm左右

启动后稳定在1200rpm左右

带载启动失败,反转了

带载启动失败,反转了

网友AZ(2022-10-04):
分享的资料很高端呢。

网友AY:
大佬们好。电感法,我的转子不管在什么角度,每一步中的正向脉冲电流总是大于反向脉冲的电流,是哪里出了问题,希望大佬指点一下实验的方向。谢谢。
绿线:运放输出,无电容;
黄线:A相脉冲;
蓝线:B相脉冲;
粉线:C相脉冲;

参考文档

网友AY:
引用 网友AY:
大佬们好。电感法,我的转子不管在什么角度,每一步中的正向脉冲电流总是大于反向脉冲的电流,是哪里出了问 ...

还是没有突破,脉冲小了,电流不明显,大了转子就动了。

网友AY:
引用 网友AY:
大佬们好。电感法,我的转子不管在什么角度,每一步中的正向脉冲电流总是大于反向脉冲的电流,是哪里出了问 ...

网友BA(2023-10-03):
没有看到程序呢?求完整程序。

网友BB:
RD6006电源是否容易使用,给点击驱动板供电时是否容易击穿?

网友BC:
好帖子,楼主的技术越来越好了。

网友BD:
向房东学习一些伟大的技巧。

网友BE:
太好了,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网友BF:
Lz是电机方面的专家,你们有配套产品吗?

网友BG:
有了你的支持,谢谢分享。

网友BH:
在你的支持下,这篇文章解释得太详细了。

网友BI(2024-08-11):
谢谢楼主,怎么下载资料?

网友(2024-09-24):
楼主是电机专家

网友BJ:
我正准备用它做一个产品,正好需要。,

网友BC:
bldc需要完美的方波输出来控制速度、转矩和标记

网友BK:
作者的代表作,100欧姆的栅极电阻,是不是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保证死时间最短

网友BL:
太棒了。你能再告诉我一次没有霍尔的无刷电机是如何启动的吗?我制造它,它可以开始。我需要用手推它

网友BM:
我觉得将来会有很多人使用它,

网友BN:
称赞,称赞,非常称赞,解释非常仔细和周到

网友BO:
继续关注,这真的是一个很好很棒的想法。

网友BP(2024-11-24):
有没有下桥PWM的用例?上桥PWM需要用到驱动芯片

网友BQ:
完整的资料去哪儿下载啊

网友BQ:
大佬重新开个帖啊,把文件分享一下,好不好啊。

网友BR:
看了楼主发的贴不多,但是都是精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