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磁泵无法工作?

楼主(2020-06-19):
电磁泵53W,可持续工作,AC220V
固态继电器:10A,直流控交流。最大电压480V。
   现在我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磁泵,当固态继电器导通时,电磁泵不工作。不知道和原因。
直接给电磁泵加AC220V电压,工作正常。

网友A:
改成普通继电器试一试

网友B:
请出示原理图

楼主:
基本原理已更新

网友B:
会不会固态继电器是坏的?接个台灯或别的试试

网友C:
电流没给够,固态继电器有多种电压的,注意核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固态继电器是坏的?接个台灯或别的试试

用固态继电器驱动风扇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普通继电器试一试

普通继电器可以,两个电磁泵,用固态继电器都控不了。

网友D:
泵上并联一个灯泡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通继电器可以,两个电磁泵,用固态继电器都控不了。

固态继电器型号、参数是否选择正确?

网友E:
SSR 导通电阻是多少?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F(2020-08-13):
启动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