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utoChips 7801x MCU评测报告】+使用STLINK调试

楼主(2020-06-19):
对于没有J-link的我,用STLINK试验下,也是可以的。
1、接线

楼主:
经选定2MHz正常运行。速度快了,会导致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选定2MHz正常运行。速度快了,会导致失败。

春哥,建议用jlink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选定2MHz正常运行。速度快了,会导致失败。

使用ST-LINK要注意在3.3V供电下,映像中好像ST-LINK不支持5V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ST-LINK要注意在3.3V供电下,映像中好像ST-LINK不支持5V电平

我是淘宝买的,低端货。有5V插针。

网友C:
我也是没有JINK,手上有STlink 。还在想怎么办呢?看到这个心理踏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没有JINK,手上有STlink 。还在想怎么办呢?看到这个心理踏实了。

,心里的石头落下了,赶快飞起来

网友E(2020-07-26):
来迟了,才买了个JLINK,刚才试了,ST-LINK可以,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