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L072 功耗异常

楼主(2020-06-19):
HC32L072 功耗异常,描述如下,请帮忙指点,谢谢

进入deepsleep完全正常,功耗符合手册说明

进入deepsleep完全正常,功耗符合手册说明

相同IO配置,进入sleep,功耗为15uA,比手册偏高10uA以上

相同IO配置,进入sleep,功耗为15uA,比手册偏高10uA以上

楼主:
顶一下,求高手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一下,求高手回复

IO口没有关掉的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没有关掉的拉

sleep下的IO跟Deepsleep完全一样的配置,deepsleep测下来就是1.5uA左右的,这样看就不应该是IO配置上的问题

网友B:
建议可以尝试:
1)在官网FTP网站下载最新的驱动库样例;
2)在system_hc32L07x.h中设置手头MCU的封装(100pin?64pin?48pin?)
3)重新运行相关代码,观察输出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C:
解决了吗?

网友D:
是不是开了某个低功耗中断? 一直在不定时的唤醒?

网友D:
最好把整个project贴出来,仅仅贴一部分,让人无法debug,容易误导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把整个project贴出来,仅仅贴一部分,让人无法debug,容易误导大家。

其实截图就是main里面的全部代码了,所有的函数都是调用最新库函数,唯一自己配置的就是IO,也就是图中的App_lowPowerModeGpioSet(),但是IO配置应该是好的,因为在deepSleep下功耗是正常的(1.5uA左右),而sleep和deepsleep的IO配置是一致的。这个就是想评估下功耗,因此就是最简单的IO配置+时钟操作,就进入低功耗,没有开启中断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