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596S-5问题

楼主(2020-06-19):
   在使用LM2596S-5时,发现个问题,输入电容离的远,芯片必击穿(要么烧掉,要么输入=输出),原理图使用的是手册上推荐的
把输入电容移近后,则正常,以前没有用过这个,现在在虽然移近没问题了,但还是非常不放心。熟悉
这颗料的朋友说说,  难道LM2596S-5真就是这么脆弱吗,输入电容远点与近点相别那么大?
我只是觉得远近无非只是影响电平纹波,不至于把芯片都烧了
下图是我参考的电路,器件参数也一样,我的是24V输入

网友A:
你应用的输入电压多大,离得远是多远呢?

网友B:
可能PCB布板不合理?输入电源纹波太大?输入电源内阻太大?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用的输入电压多大,离得远是多远呢?

24V ,先不说离多远,现在发现,如果不接入的680uf电容,片子也是直接击穿,接的远了点可能等效于没接吧,只是想不通为什么会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PCB布板不合理?输入电源纹波太大?输入电源内阻太大?等等。

输入是开关电源 24V ,应该跟输入电源无关, 明纬的开关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是开关电源 24V ,应该跟输入电源无关, 明纬的开关电源

明纬电源故障,纹波太高。用示波器看看。或者更换好的直流电源试一试。

网友C:
这种电路要避免电源热插拔行为。
如果无法避免,电源转换相关器件耐压至少需要能够承受电源+浪涌的2倍电压。

网友D:
开关型的DC-DC重要原则,输入、输出电容都必须要(并且要低的ESR),并且要尽量靠近IC,电源与地要尽量粗(甚至要镀锡)。示波器看一下输入输出的纹波。

网友E:
类似的也碰到过,曾经有块板子,由于体积有限,只装了一个10uf的输入电容,输入是稳压的15V电源,居然无法工作,后来加到20uf的贴片电容就正常了

网友F:
理论上讲这种开关芯片,输入电容离得远,基本上就是EMC肯定超标,而且各种奇怪的问题,你这样不稀奇,这种类似的开关芯片,输入输出电容电感都要尽量挨近芯片,否则,谁用谁知道

网友(2020-08-22):
怕芯片炸,首先电感先算对。炸管后如果肖特基也烧了说明肖特基电流小了,24V应用要选HV的。

网友:
电感有个饱和电流,这点需注意。

网友G:
可能电感距离太近, 感觉是电感问题
电容能远到哪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