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2的使用,示波器看不到时钟信号

楼主(2018-06-30):
拿的spi 读写flash的程序改的,因为spi1管脚被占用了,只能用SPI2 自己改了下,示波器看不到SCK脚的波形
这个是.C
#include"spi.h"
void SPI2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 SPI1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3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ENABLE);
}

u8 SPI2_SendByte(u8 byte)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byte);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这个是.h

#ifndef __SPI_H
#define __SPI_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SPI2_Init(void);
u8 SPI2_SendByte(u8 byte);

#endif /* __SPI_FLASH_H */

接下来就是在main 里写入 SPI2_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