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芯片驱动LeD灯闪烁

楼主(2020-06-19):
各位大佬,怎么用华大芯片实现下面的功能啊,新手求帮助,能否给下原理图

网友A:
没用过这个ic,简易先找下官网提供的例程,里面应该有点灯和呼吸灯的例程

网友B:
开关频率太低

网友C:
PWM管脚(或者普通GPIO)配合t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