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8T6输出PWM占空比100%是否达不到?

楼主(2020-06-19):
如题,当单片机供电由J-LINK仿真器提供,电源为3.2468V,占空比100%时,测量电压为3.2378V,差不多相差10MV。当单片机供电由TPS70933提供,电源为3.2973,输出测量为3.2681V,相差30MV。
其中均采用定时器1的互补2通道。
Tim1_Init(7199,0);

void  Tim1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    ´Ó×°±È½Ï×î´ó   18k  =   72000/ 6000= 12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Ä£Ê½  Ôö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  ·ÖƵ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rr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¼ÆÊý¿ªÊ¼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Update);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Update);  //ÇåÖжϱê־λ
//  TIM_ITConfig(TIM1,TIM_IT_Update ,ENABLE); //´ò¿ªÖжÏ

        //ÅäÖÃTIM1µÄ¸üÐÂÖжÏʹÄÜ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Ö¸¶¨ÇÀÕ¼ÓÅÏȼ¶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Ö¸¶¨ÏìÓ¦ÓÅÏȼ¶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网友A:
PWM占空比100%的输出结果:一直高电平,或一直低电平

网友B:
考这么点电压来判断是否100%,不靠谱啊,还是示波器说话吧

网友C:
问题好有歧义,到底是没法实现100%的PWM还是说输出的高电平没有完全达到VDD?

如果是后者,GPIO输出高电平比VDD低点很正常。

如果是前者,那就是调整代码的问题了,100%duty的PWM也不难实现。

网友D:
电源为3.2973,输出测量为3.2681V,相差30MV。这不能说明 PWM 的情况, 应该从示波器波形分析

网友E:
好像是可以实现的  无论是百分百还是零

网友F:
难道实际上达不到?

网友G:
当然可以了

网友H:
差这么一点点无所谓吧

网友I: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
多少有些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