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教关于mos管驱动led灯带忽明忽暗问题

楼主(2020-06-19):
我做了个晚上的小夜灯, 用到这些:
5v1a 电源
3米小彩灯(纽扣电池就可以带动亮度那种线灯)
光感模块
mos管

通过光感元件触发导通mos管, 并让灯带点亮, 但我发现半夜灯带忽明忽暗, 我测了下家里电压, 并没有多大变化240v, 并且如果有变化也是小数级的变化, 我给家人的解释是电压不稳, 但我自己都站稳不了脚跟

头疼, 请教大家有无解决方案
mos是低压的AO3400 印字A09T

楼主:
没人管小白问题吗

网友A:
MOS工作在放大状态,受50HZ信号干扰出现不稳定,建议用PWM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工作在放大状态,受50HZ信号干扰出现不稳定,建议用PWM驱动

我两个都是在5v充电器电源下驱动的, 一个是通过光感模块直接输出io直接给mos的gate, 另一个是通过8266的引脚高低电平给到mos的gate, 应该没有信号干扰才对, 我使用的是低压mos编号:AO3400/AO3401 pnp npn
现象都是一样

网友A:
再说一遍,你用模拟量去控制,自然就是模拟量,MOS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而是模拟状态,同时感光电路或模块还受你LED的光影响估计,所以就是那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说一遍,你用模拟量去控制,自然就是模拟量,MOS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而是模拟状态,同时感光电路或模块 ...

好的, 我替换一下

网友B(2020-10-12):
LED要 恒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