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复用功能问题

楼主(2018-06-30):
请教,管脚开启复用功能后能否再对其复位置位?代码里面是用了置位,但是我测量无论置位复位电平是不变的static void LC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FSMC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 config lcd gpio clock base on FSMC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config tft back_light gpio base on the PT410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 tft rst gp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 tft data lines base on FSMC
   * data lines,FSMC-D0~D15: PD 14 15 0 1,PE 7 8 9 10 11 12 13 14 15,PD 8 9 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 tft control lines base on FSMC
   * PD4-FSMC_NOE  :LCD-RD
   * PD5-FSMC_NWE  :LCD-WR
   * PD7-FSMC_NE1  :LCD-CS
   * PD11-FSMC_A16 :LCD-DC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tft control gpio init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3);     // LIGHT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   //  RST = 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4);     // RD = 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5);     // WR = 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7);     //  CS = 1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3);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