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103C-START有DEMO程序吗?

楼主(2020-06-19):
新买到手的GD32103C-START,接通电源后LED2一闪一闪的,GD-link连接上后显示程序已经加密。请问版主GD32103C-START的原机程序是干什么的?在哪里可以下载?有GD32103C-START专用的DEMO程序吗?

网友A:
http://www.gd32mcu.com/cn/download/0?kw=GD32F1  链接给你,全部型号都有,不知道你要的是F103还是E103,自己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gd32mcu.com/cn/download/0?kw=GD32F1  链接给你,全部型号都有,不知道你要的是F103还是E103, ...

链接中的GD32F10x系列开发板套件。只支持GD32103C-EVAL板,GD32103E-EVAL板,GD32107C-EVAL板。没有支持GD32103C-START开发板的DEMO程序。

网友A:
那就参考GD32103C-EVAL板的程序,一般都有LED亮灯实验,你就根据你自己的板子修改一下端口,再把端口的输入输出给配置一下,就完事了。不必非得一模一样。

网友A:
另外从芯片的性价比方面考虑的话,建议还是选GD32E230系列的板子,103的还是算了吧。

网友B:
官网还是很全的

网友C:
应该有相应的demo

网友D:
如何才能加密呢

网友E:
既然能找到源码 为什么 要加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