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这个警告怎么消除

楼主:
如上图,一个参数d,在程序里给它赋值0,可是编译提示没有使用。
还有一个参数c,也赋值了,一样的。
配置里没有优化。

大神指教,如何消除?谢谢!

网友A(2020-06-19):
1、volatile
2、Cjy_JDxy=Cjy_JDxy;//避免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volatile
2、Cjy_JDxy=Cjy_JDxy;//避免报警

谢谢!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volatile
2、Cjy_JDxy=Cjy_JDxy;//避免报警

按照第二种方法好了,一开始没理解对

网友B:
又不使用,可以直接屏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使用,可以直接屏蔽掉

使用啊

网友B:
都提示你了,虽然赋值了但并没有真正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提示你了,虽然赋值了但并没有真正使用

那是传的参数,实参有用。
在别的程序里有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传的参数,实参有用。
在别的程序里有用

形参都没使用,还谈实参
你这就是定义了参数,但没有使用,

网友C:
你那个参数d,确实没有被使用,如果你是想通过这个函数来改变d传入的实参,应该把d定义为指针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形参都没使用,还谈实参
你这就是定义了参数,但没有使用,

我是个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参数d,确实没有被使用,如果你是想通过这个函数来改变d传入的实参,应该把d定义为指针类型 ...
void Window28SubProgram1(uchar a,uchar b,uchar c,u8 const *p,uint16_t *d)
{
        DotNum = a;
        lcdcmd2(0x0a,b,0x21); //设置光标指针
        lcdcmd0(0x9f); //设置光标指针
        cursor_position=10;
        dispchn5(78,c);
        dispchn5(84,c);
        dispchn5(90,c);
        dispchn5(96,c);
        dispchn5(102,c);
        if(DotNum == 30)
                dispchn4(108,c,p);
        else
                dispchn4(102,c,p);
        *d=0;

        DisplayPosition=78;
        DispEndFlag=0;
}
谢谢大神,你看这样写对吗?好像没警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你看这样写对吗?好像没警告了

如果你的目的确实是把形参d对应的实参赋值0,那现在这个写法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目的确实是把形参d对应的实参赋值0,那现在这个写法是对的

谢谢!C语言没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