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的USART2的问题

楼主(2018-06-30):
求大神赐教,为什么我用USART2的DMA方式接收不到外部一模块发送来的数据,USART2应该怎样与外部模块的串口线相连啊。
下面是我对USART2的配置,求大神指点哪里出错了,还是我的硬件连接错了:

void USART2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 config USART2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USART2 GPIO config */
   /* Configure USART2 Tx (PA.0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2 Rx (PA.03)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2 mode config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
  * @brief  USART2 TX DMA 配置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USART2_DMA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开启DM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NVIC_Config();

                /*设置DMA源:串口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2_DR_Base;

                /*内存地址(要传输的变量的指针)*/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SendBuff;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

                /*方向:从外设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传输大小DMA_BufferSize=SENDBUFF_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ENDBUFF_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外设地址不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内存地址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外设数据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内存数据单位 8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半字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模式:不断循环*/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优先级:中*/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禁止内存到内存的传输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配置DMA1的6通道*/
                DMA_Init(DMA1_Channel6, &DMA_InitStructure);

                /*使能DMA*/
                DMA_Cmd (DMA1_Channel6,ENABLE);
        //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6,DMA_IT_TC,ENABLE);  //配置DMA发送完成后产生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