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华大HC32L136 keil pack包的问题?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keil的问题。我明明已经安装过华大的PACK包。可是新打开程序时,配置下载的FLASH配置文件老是找不到。
重新按装后,当次能用。关闭后,打开另一工程,又找不到了。但是芯片型号能找到,说明安装了啊?真奇怪?

楼主(2020-06-19):
弄好了,打开keil路径里华大的对应PACK里面的flash文件夹,我这里是D:\Keil_v5\ARM\PACK\HDSC\HC32L136\1.0.0\Flash,复制里面的FLM后缀的FLASH配置文件:FlashHC32L136_64K.FLM.粘贴到D:\Keil_v5\ARM\Flash目录下即可!也不知道为啥自动安装的那个老是,找不到。现在能用了。估计还是我个人的电脑或软件的什么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弄好了,打开keil路径里华大的对应PACK里面的flash文件夹,我这里是D:\Keil_v5\ARM\PACK\HDSC\HC32L136\1.0 ...

D:\Keil_v5\ARM\Flash
这个路径是给手动添加文件使用的,pack包安装后,只要你选择对应芯片型号,flm文件是自动加载的吧,之所以你看不到,可能因为你没选芯片型号。
不过例程都配好了,只要上述路径里面有flm文件,下次打开应该也有,或者手动添加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Keil_v5\ARM\Flash
这个路径是给手动添加文件使用的,pack包安装后,只要你选择对应芯片型号,flm文件 ...

大佬,怎么可能没选型号,我第一步就是选型号,而且能选到。如果没选到正确型号,我就不会反映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