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有坛友了解开塑料模具的费用问题?

楼主(2020-06-19):
如题,本来是想买一个好用遥控器外壳的,结果买遍整个市场,没有好用的,有好用的人家不愿意单独卖壳,现在想自己开模具,刚刚问了一个深圳那边的模具厂家,对方报价:设计费:5000,模具费:45000,一整套模具大概可以生产30万个产品,就想问一个,这个费用合不合理?我这边只需要四个部分,遥控器的上壳,下壳,下壳后面的电池仓盖,中间的硅胶按键,共四个部分,或者哪位坛友有这种类型的遥控外壳供应渠道,帮忙推荐一下更加好,这边需要外壳一定要防尘防水。最后贴一个外壳的图。

tyw
用pvc薄膜按键,随便找个扁盒子就能用了.

网友A:
多找几家做模具的报价,另外这个除了开模费,真正做的时候还有原材料这些费用的,楼主得看看自己用量多少然后再算一下综合成本,决定自己开模理论上量应该不会少,这个外壳之前我做工业遥控器的时候让朋友帮忙询过价,不便宜的,不管是买现成的还是开模,价格最终还是看量来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找几家做模具的报价,另外这个除了开模费,真正做的时候还有原材料这些费用的,楼主得看看自己用量多少然 ...

你之前也做过这种遥控器?后来外壳是如何解决的?

@yanwuxu :明白人,灌胶适用任何壳子,话是越说越多,费事
我是找个成品的壳子,然后定做的薄膜开关上去用的

网友B:
价格基本符合市场行情,如果谈价,下调空间不会很多

网友C:
几万很正常,我们一年模具费几十万

网友D:
塑料壳子要防水,你是吃饱了撑着
线路板芯片主要器件之类灌环氧树脂   )即AB胶

网友D:
聚氨酯,洗衣机用的多,固化后硬度适中,各品牌性能层次不齐,非常不容易买到合适的
有机硅胶太贵,固化后硬度和橡皮一样有弹性,比较容易买到
环氧树脂价格适合,固化后石头般硬,彻底防水防尘,比较容易买到
三防漆不评价,看不上眼
靠塑料模具防水,那是不现实的

聚氨酯,有的牌子基本不固化,层次不齐,25°C大概固化时间6个小时左右
有机硅胶 ,25°C大概固化时间4个小时左右
环氧树脂,25°C大概固化时间8个小时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壳子要防水,你是吃饱了撑着
线路板芯片主要器件之类灌环氧树脂   )即AB胶

结构的设计很重要,兄弟,我就见过一款,人家也是塑料的,也没有用胶,就可以做到三防的,放水里泡着用都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结构的设计很重要,兄弟,我就见过一款,人家也是塑料的,也没有用胶,就可以做到三防的,放水里泡着用都 ...

那是别人脑子不好用,浪费钱和精力
塑料壳体有螺丝的地方全部都要先上o型圈,在上螺丝
麻烦的一比

网友E:
开模费用市场价 不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是别人脑子不好用,浪费钱和精力
塑料壳体有螺丝的地方全部都要先上o型圈,在上螺丝
麻烦的一比

螺丝孔在外侧,内测有一个大的密封圈
设计难度还成吧,我们做手持仪表的,放到水里不进(不是深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丝孔在外侧,内测有一个大的密封圈
设计难度还成吧,我们做手持仪表的,放到水里不进(不是深水) ...

看来兄弟是明白人,这个按键是一休化硅胶的,后壳盖上的时候,刚好压住,然后整体就被密封了,这个手柄并不是说要防多深的水,只要能够防住30厘米的水深就可以了,因为使用环境有水,并不是说真的泡在水里使用。

网友D:
不灌AB胶,靠塑料防水
就螺丝位置都要定做o型圈,卡槽处也要定做橡皮
橡皮就要定做好几种

网友G:
如果你的模是几个件在一个模上,1出1的价格还能降。硅胶模也不贵。设计费也是个普通行情价。

网友G:
最关键的是付款方式,全款?还是帐期?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质量很关键,看你对外壳的质量要求高不高,河南、河北那边会便宜点,深圳贵。

网友I:
这个帖子很有价值,学了不少防水防层设计的知识。

网友J:
价格可以了,你还需要咨询出成品时候的单价,做个对比,另外你需要什么材质的也很重要,也在考虑范围之内,使用次数的多少代表着模具原料钢材的好坏,其实我觉得十万次就够了,防尘防水基本上是设计的事情,如果模具厂靠谱,也可以外包个人设计出来。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