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组合逻辑电路一旦输入撤销,输出将如何变化?

楼主(2020-06-19):
组合逻辑电路一旦输入撤销,输出将如何变化?肯定会发生变化,怎样发生变化??

网友A:
这个要看什么样的逻辑电路,带不带锁存、输出带不带上下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什么样的逻辑电路,带不带锁存、输出带不带上下拉等

我可能问得不太合适,学得概念不太清楚。
我是问:组合逻辑电路一旦输入信号撤销,输出也将没有信号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能问得不太合适,学得概念不太清楚。
我是问:组合逻辑电路一旦输入信号撤销,输出也将没有信号了吗? ...

请提供具体的组合逻辑电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还有,你所谓的输出和输入信号是指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撤销输入,你是指悬空输入引脚吗?

网友B:
组合逻辑电路应该是理想状态的逻辑电路,没有逻辑延迟。只要从输入到输出逻辑运算就可以了,因果关系只是输入到输出。输入撤销,不代表电路输入没有确定状态,输出也会有确定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可能问得不太合适,学得概念不太清楚。
我是问:组合逻辑电路一旦输入信号撤销,输出也将没有信号了吗? ...

输出一定有信号,因为激励信号撤除后,输入端口在外接电路悬空状态时,端口本身也存在逻辑状态,必然有对应关系的输出。既然有电路,就一定有输出,哪怕输出是“悬空”,也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