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示波器1:10探头原理的疑问

楼主(2020-06-19):
下面两幅图中的内容,有2个疑问如下:
1. 当频率逐渐增大时,只要探头中的R3C3等于示波器输入端的R1C1,就可以出现一个奇妙的效果,VF3的带宽得以扩大了10倍。为什么?
2. 为什么要R3C3=R1C1? 谢谢!!!

@xiaxingxing :这句话原理上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容感性的因素都没有了,如一根直线,说白了,没有带宽限制。当然这是完全匹配,理想上说的。实际上不完全匹配,有个带宽限制。
@xiaxingxing :VO(S0/VI(S)=1/(1+(R3/R1)(1+SR1C1)/(1+SR3C3)),如果R3C3=R1C1,=1/(1+R3/R1),跟频率无关,提升10不止。
@zyj9490 :是算他的截止频率吗?
@zyj9490 :怎么看得出VF3的带宽扩大了10倍呢?看哪个量呢??谢谢!
可以把S消掉,增益跟频率无关。
把传递函数写出来,在通带内最平稳的条件就是此条件。

网友A:
衰竭这个词哪来的?
不应该是衰减么?
现在的教材用词这么随意的么?

审核了两天,我还以为没了呢。。。

网友A:
因为电阻总是有分布电容,如果只是电阻串联做信号衰减,直流和交流,并且不同频率的交流信号的衰减是不同的。
而这些电容可以使所有频率的衰减接近一致。

网友A:
为什么他要说“奇妙的效果”。。。。
难道起点作者拼命水字数的病已经传染到那些教授了么?或者起点作者是被传染的?

网友B:
我只听说过有卖10:1或(×10)无源探头,也只看过书上写10:1的,没听说过有卖1:10无源探头的。

解铃需要寄铃人,发邮件问杨教授。

是因为没办法精确补偿了,才只有75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听说过有卖10:1或(×10)无源探头,也只看过书上写10:1的,没听说过有卖1:10无源探头的。

哈哈哈,你一看都知道是杨教授的,牛X!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端电压相同,VC=VR,平衡。

大哥,你这个C1/C2=R2/R1怎么来的呢?
我的计算如下:因为VR=VC,所以R2*VIN/(R1+R2)=C2*VIN/(C1+C2), 所以得到C1/C2=R1/R2
.....囧。。。。。。

网友A:
衰竭探头,衰竭补偿。。。
他都说的啥????

网友A:
识别探头的内容,是在水字数么?
是起点的作家传染了这位教授,还是反过来?

网友A:
带宽扩大10倍是随便写的数字吧?还真是起点风格呢。

厂商没办法精确补偿了,才这样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带宽扩大10倍是随便写的数字吧?还真是起点风格呢。

带宽扩大10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它不能改变示波器自身的频率特性,但可以展宽“测试输入电路”的带宽。原理很简单:10:1探头将等效输入电容值减少10倍。当信号源阻抗不可忽视时,这个效果就会显现出来。

网友D:
使用10:1探头具有三个功能特性:1.展宽測试电压范围。2.减小对测试电路影响。3.不产生频率失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带宽扩大10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它不能改变示波器自身的频率特性,但可以展宽“测试输入电路”的带宽。原理 ...

他说如果满足“R3C3=R1C1”就会有带宽扩大10倍的奇妙的效果,但是根据他给出的电路算不出来这个结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他说如果满足“R3C3=R1C1”就会有带宽扩大10倍的奇妙的效果,但是根据他给出的电路算不出来这个结论。 ...

嗯。
原文作者不严肃+读者从字面理解不了原理=晕了。

网友D:
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表达正确的电路取值,可以这么说:当取值R3C3=R1C1时,探头的标称带宽可以增大R3/R1倍。

零极点抵消,无带宽限制。只少在理论上探头的带宽是无限的。就相当于一个电阻分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衰竭这个词哪来的?
不应该是衰减么?
现在的教材用词这么随意的么?

翻译的问题吧,估计是先用翻译工具,然后再校正... ...

中国的教授与出版社的编辑不值钱,这么重要的词也乱用。
帮教授写书的学生没有仔细检查。。。。

网友F:
to LZ:

建议看看下帖

探头补偿
https://bbs.21ic.com/icview-2976822-1-1.html

网友G:
网上这种流行的探头模型不对吧,谁家探头不带个一两米的cable,这都给隐匿了。
就弄两对阻容,这能学习什么原理?Vout = Vin * Zp/(Zs+Z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