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口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8-07-01):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SCK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MIS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这段是光盘里面SPI初始化里面的内容 在SCK设置完了之后  MISO和MOSI只进行了引脚选择就调用端口初始化函数  没有配置端口速度和输出   是不是因为在配置SCK的时候配置了 后面就不用配置了。 程序只是为了区分每个引脚否则直接按下面的是不是就行了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