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放大电路

楼主:
第一级是50倍  第二级100倍  单独调试的话是正常的  但阻容耦合之后达不到所计算的放大倍数 是什么原因 ,大佬们救救孩子吧

网友A(2020-06-20):
下面的图是LM324的内部电路,从输入端口的电路可知,运放输入三极管的基极只能流出而不能流入电流,因此在交流耦合时,C1有半周是无法通过R4给运放提供基极电流的,所以楼主的电路第二级也要与第一级一样用反向放大电路,不能用同向放大电路

网友A:
再看一下LM324的输入输出特性,可知最大输入电压是VCC-1.5V,最大输出电压也是VCC-1.5V

网友B:
C2 和R5的问题

网友C:
运放输入端需要偏置电流,  而 LM324 的偏置电流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