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PWM放大电路,各位大虾帮看一下这电路有问题不?

楼主(2020-06-20):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电源,不用后面的滤波。。。

你这电路有带载能力?

网友B:
可以看看下面的链接

http://www.kiaic.com/article/detail/1139.html

功率MOS管的驱动有专用的芯片,楼主的电路是下侧驱动,芯片很多

网友C:
你这驱动只有3V,高不了的,另选设计

网友D:
MOS管驱动不足。60N03这种型号应该不是低压操作的管子,栅极需要10V级别的驱动电压。你的电路给出的栅极摆幅在1V~2.5V的样子,不够。

网友D:
而且,60N03这种管子如果带负载应该是2.2欧那个级别,不是2.2K

网友E:
导通不充分,放电不干净

网友F:
栅压只有3.3-0.6=2.7V。

楼主(点评):
2.7V对于60N03够了吧

网友G:
上臂通的时候下臂也通了。

网友H:
找一下电瓶车控制器的分离下管驱动电路,MCU直接驱动的,需要加速才可以

网友I:
r81上并电容

网友J:
同意king5555的观点,R79导致前面的电路全部白费。

网友J:
高电平驱动能力还是不行,低电平驱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电平驱动能力还是不行,低电平驱动可以。

恩对的,主要用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意king5555的观点,R79导致前面的电路全部白费。

输出是在2V和24_OUT-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通不充分,放电不干净

哪里导通不充分?

网友E(点评):
Q11输出2.7到Q12就更少了,放电还有220R电阻

网友K:
找个MOS驱动芯片完美解决

真实闲的没事干 自己搭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