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我看MS51有三种Flash大小的,除了Flash大小不同外

楼主(2020-06-20):
我看MS51有三种Flash大小的,除了Flash大小不同外,其他配置一样吗

楼主:
MS51最多有43个普通IO管脚,其中40个可位寻址的通用I/O引脚,分成5组P0 到P4 ,另外P5有7个普通IO管脚,每一个端口有它的端口控制寄存器(Px 寄存器)。端口控制寄存器的写和读有不同的意思。写端口控制寄存器设置输出锁存逻辑值,读获取端口引脚的逻辑状态。管脚有四种模式分别是准双向模式(标准8051端口结构)、推挽输出、输入和开漏模式。每一个端口通过两个特殊功能寄存器PxM1 和PxM2来选择端口Px的I/O模式。下表指示如何选择Px.n的I/O模式。注意任何复位之后,默认的配置是高阻输入模式。

网友A:
基本上是这样的,另外就是封装不同,管脚数量不同,内部都一样。

网友:
看封装啊,封装不同的,虽然内部寄存器存在,但是没有引出接口。这就是不同封装使用时候要注意的

网友B:
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具体型号。

网友C:
对比数据手册啊

网友D:
基本上可以兼容

网友E:
按需求选件吧

网友F:
封装 啊  功能啊 都会有区别的

网友G:
应该是有一个对比图的

网友H:
部分还有管脚数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