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编译软件的问题

楼主(2020-06-20):
各位好,我用的是pic12F系列单片机,C语言的,之前电脑装的是XP系统,用MPLAB IDE 8.33,然后挂接PICC就可以使用了。但现在换了电脑,用WIN10系统,之前的编译软件安装不了。想请教一下大家,我应该装什么版本的编译软件才可以用在WIN10系统上阿?

网友A:
你该升级到MPLABX + XC8了,那套老工具只支持过去的芯片,目前基本都停产了。与时俱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该升级到MPLABX + XC8了,那套老工具只支持过去的芯片,目前基本都停产了。与时俱进吧 ...

好的,谢谢!因为pic系列单片机比较少用,之前能用就一直没有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