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的问题

楼主(2018-07-01):
学到SDIO了,有个函数:
/*
* 函数名:eBuffercmp
* 描述  :检查缓冲区的数据是否为0
* 输入  :-pBuffer 要比较的缓冲区
*         -BufferLength 缓冲区长度
* 输出  :PASSED 缓冲区的数据全为0
*         FAILED 缓冲区的数据至少有一个不为0
*/
TestStatus eBuffercmp(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BufferLength)
{
  while (BufferLength--)
  {
    /* In some SD Cards the erased state is 0xFF, in others it's 0x00 */
    if ((*pBuffer != 0xFF) && (*pBuffer != 0x00))//擦除后是0xff或0x00
    {
      return FAILED;
    }

    pBuffer++;
  }

  return PASSED;
}

这个函数式比较缓冲区,长度为BufferLength是否为0xff或者0x00.
但是有个问题不明白,请赐教。

就是这里应该是判断,该区域里面所有字节是否为0xff或者0x00,
但是pBuffer++,是指针加法,那不是直接加了四个字节么。
假设起始地址pBuffer = 0x0,
那这句话 if ((*pBuffer != 0xFF) && (*pBuffer != 0x00)) 是判断地址0x0处是否为0xff或者0x00吧
而接下来pBuffer++; 不是直接加了4,到了地址0x4处么?
而pBuffer是指向uint8_t的指针,那地址0x01,0x02,0x03处的字节内容判断了么?

不是很理解啊,C语言没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