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谁做过PIC单片机的rt-thread移植吗?

楼主(2020-06-20):
如题,最近在学习RT-THREAD,有一种给PIC单片机加个操作系统的冲动,不知有没有先行者。

网友A:
30  33   32  是可以的,16  18还是算了吧

网友B:
pic16/18不支持堆栈直接操作,
所以只有非常少的几个操作系统,或者说伪操作系统选择,
或者说非剥夺式操作系统。
ucos系列的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