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元求协助 STC8F2K08S2无法 连接nrf 不知问题在哪u

楼主(2020-06-20):
很着急做个无线发射,连接nrf24 无法检测到芯片,50求协助 加wx  led43210

网友A:
无线模块的天线附近最好不要有东西,会影响距离。
我是没用过这款单片机的,用过STC8G1K08A,它的IO默认是高阻,不知楼主有没有注意初始化,STC8与STC15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要注意看手册。
最好是用示波器看下IO口波形,逐步排查。

楼主:
无从下手,

网友B:
太奢华了

网友C:
SPI设置查一下,特别是IO脚复用

网友D:
如果是用IO口模拟SPI,注意STC8的延时,其他STC系列的程序直接移植过来是不行的(即使是同频),因为STC8是4级流水——执行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