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阻计算问题,这到底是数学问题还是物理问题?

楼主(2020-06-20):
工作多年,都还给学校了,有人会算吗?如图,有个圆盘物体,其电阻率为ρ,外径D,厚度t,在该物体的一个表面涂有两圈金属导体(电阻忽略不计),内圈导体直径为d,导体间距为e;求这两片金属之间的电阻?

网友A:
估计不好算,找个好点的直流电阻测试仪测一下呗。

网友B:
这个问题谁能给出解析解就是真的N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谁能给出解析解就是真的NB,

别说解析解,能够给出数值解就够NB。

网友C:
“这到底是数学问题还是物理问题?”
既是数学问题,又是物理问题。所以,讲授这类问题的课程名叫 “数学物理方程”。

网友C:
其实,这个问题列方程很容易,就是欧姆定律(微分形式)。列出的是个偏微分方程。
列方程容易,解方程难。主要是这个问题的边界条件比较复杂。此问题很可能如3楼manbo789所说,没有解析解,只能计算数值解。

网友C:
“工作多年,都还给学校了”
估计楼主在学校里面也没有学过“数学物理方程”这门课程。

网友D:
百度:电阻与电阻率的关系R=ρL/S。首楼图的L=e,两环相对面积取小的S=(pi)dt,
代入得,R=ρe/(pi)dt。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百度:电阻与电阻率的关系R=ρL/S。首楼图的L=e,两环相对面积取小的S=(pi)dt,
代入得,R=ρe/(pi)dt。不 ...

电阻与电阻率的关系R=ρL/S。首楼图的L=e,两环相对面积取小的S=(pi)dt,
代入得,R=ρe/(pi)dt。不知道对不对。

这样计算,在电阻率为ρ的材料(可以称为电阻体)如上图红色部分填在两块金属板之间环形部分时,近似正确。
而且最好以图中的e为L,以大金属板内径和小金属板外径平均值乘圆周率为环的长度,再乘厚度t为面积,更准确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阻与电阻率的关系R=ρL/S。首楼图的L=e,两环相对面积取小的S=(pi)dt,
代入得,R=ρe/(pi)dt。不知道 ...

由于拿不定,以为小环外圆面积是瓶颈,就取小值。您这么讲,两环的平均值应该更接近,因为电流路径在大小截面之间物体通过,阻力随之而变,近似平均值。

网友C:
电阻=ρ*e

此式从量纲上看就是错误的。

网友E:
最多有寄生电容吧,怎么会有电阻呢?

看懂问题了,不会解

网友F:
这个是个物理学问题
应该不难

网友G:
论坛里面教授那么多,坐等学习。

网友H:
太复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阻与电阻率的关系R=ρL/S。首楼图的L=e,两环相对面积取小的S=(pi)dt,
代入得,R=ρe/(pi)dt。不知道 ...

画蛇添足

网友C:
e是两块金属板之间 “缝隙” 的宽度,大小圆周的平均值(绿色线)长度为π(d+e/2)。

网友C:
电阻与电阻率的关系R=ρL/S,此式只有在电流密度均匀情况下才正确,例如一根长的截面积均匀不变的导线。
楼主的问题,把原剖面图局部放大,其中电流大致如下图

图中黄色表示金属(电阻率近似为零),灰色表示绝缘(电阻率无穷大),粉红色表示电阻率为有限值(可称为电阻体)部分。
粉红色部分,其中的电流大致如图中黑色曲线所示,并不均匀,靠近金属板处电流密度大,远离金属板处电流密度小。电流密度方向也是在变化的。
楼主要求两金属板之间电阻,实际上是对两金属板施加一定电压,求出总电流,然后用电压除以总电流求得电阻。
所以此问题相当困难。正如3楼manbo789所说 “这个问题谁能给出解析解就是真的N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阻与电阻率的关系R=ρL/S,此式只有在电流密度均匀情况下才正确,例如一根长的截面积均匀不变的导线。
楼 ...

能不能简单化,黄色为0电阻,所有被黄色覆盖的“电阻体”都被短路,就剩下e部分电阻。如果加电压则相当于加在两个圆周长之间,这时电流受到的阻力在最顶层的计算长度L=e,最下层的计算长度L=2t+e,如果平均长度能以Lm=(e+2t+e)/2=e+t计算,则R=p(e+t)/Pi(d+e)t。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简单化,黄色为0电阻,所有被黄色覆盖的“电阻体”都被短路,就剩下e部分电阻。如果加电压则相当于 ...

Sorry!没看明白老兄是什么意思。“最下层的计算长度L=2t+e ” 这句和 “如果平均长度能以Lm=(e+2t+e)/2=e+t计算” 不明白。

网友D:
是我没有说清楚,现在借用您的图,黄色表示覆盖的0电阻涂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我没有说清楚,现在借用您的图,黄色表示覆盖的0电阻涂层。

我在19楼贴出了电流线(和电力线、磁力线有共同之处),相当复杂。实际上,由于是稳恒电流,导电介质(19楼中粉红色部分)中电流线就是介质中的电力线。22楼这样的计算方法行不通。
实际上,如果导电介质向上无限伸展,外面的金属环也无限伸展(外径无穷大),边界条件反而比较简单,稍微容易计算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我没有说清楚,现在借用您的图,黄色表示覆盖的0电阻涂层。

我在19楼说过:“电阻与电阻率的关系R=ρL/S,此式只有在电流密度均匀情况下才正确”。23楼又说:“由于是稳恒电流,导电介质(19楼中粉红色部分)中电流线就是介质中的电力线”。所以楼主的问题,实际上是计算导电介质中电场的问题。
电力线是均匀的,那就是匀强电场,例如平行板电容器中间部分的电场。那样的电场容易计算。两个点电荷所产生的电场,或者两根无穷长平行导线之间的电场,计算起来都相当麻烦。

网友B:
这种问题,边界条件太多了,不可能用初等函数算式得到精确的解析解,就算得到的近似解也是粗糙得很,比所谓的椭圆周长计算公式来得还要粗糙,

除非楼主想要的是数值解,这样还可以通过计算机算力去解决,否则我觉得就不用白费力气了,

网友I:
看精度要求把,空气电阻和绝缘板 这2个电阻是主要电阻值,实际工程还有粘合剂的电阻 不过都是 30M欧以上级别的, 不用算也知道电阻在30M欧以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多年,都还给学校了”
估计楼主在学校里面也没有学过“数学物理方程”这门课程。 ...

确实没有学过这门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与电阻率的关系R=ρL/S,此式只有在电流密度均匀情况下才正确,例如一根长的截面积均匀不变的导线。
楼 ...

是这么回事。就是因为不均匀,所以才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简单化,黄色为0电阻,所有被黄色覆盖的“电阻体”都被短路,就剩下e部分电阻。如果加电压则相当于 ...

不行吧,电流会总上面走,而且是不均匀的。想积分都不知道咋积。
要用有限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