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人用过SC92F8363B驱动段码LCD?

楼主:
这个能不能驱动?
我看了几个例子都是用到下面设置  8363没有
/*LCD*/
sfr   OTCON   = 0X8F;        //LCD电压输出控制寄存器
sfr   P0VO    = 0X9C;   //P0显示驱动输出寄存器
sfr   P1VO    = 0X94;   //P1显示驱动输出寄存器
sfr   P2VO    = 0XA3;   //P2显示驱动输出寄存器
sfr   P3VO    = 0XB3;   //P3显示驱动输出寄存器

sfr   DDRCON  = 0X93;   //显示驱动设置寄存器

网友A(2020-06-22):
8363b并非真LCD驱动只是提供LCD的COM口的驱动(其它MCU都可外部用电阻分压搭建)其它显示驱动全需要程序完成,SC92F8547_8546_8543_8541才是真LCD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363b并非真LCD驱动只是提供LCD的COM口的驱动(其它MCU都可外部用电阻分压搭建)其它显示驱动全需要程序完 ...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