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赛元易码魔盒】初体验之PWM输出

楼主(2020-06-20):
今天收到开发套件了,赶紧试试。
我申请的核心板是95F8616,也是够核心的了,上面连个指示灯都没有,自己装了一个上去,刚好有空余引脚可用。
那就用易码魔盒先玩一玩这个指示灯吧,我是接在P53上,有PWM53输出功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呼吸灯,那就开始吧。。
先下载并安装易码魔盒软件,按照视频教程新建一个工程,这跟友商那个很像了,直接找到PWM配置,设置这几个地方:
好了后可以看到这个管脚自动变色了,说明已经配置成PWM输出了:

楼主:
PWM配置完成后就进入易码编程模式了,没用过这种方式,感觉有点别扭,一路参考视频教程,终于搞了个:

对了,这函数里面的PWM设置函数是这里来的,点击固件库使用手册下拉,再更新,再查看,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下一步(下图所示三个箭头),第一个箭头所示是生成工程源代码,保存后打开可以看到是个KEIL工程,可以直接打开,进行二次开发;第二个箭头是编译,也就是不使用keil软件,易码魔盒就可以直接编译的。
第三个箭头是烧录了,编译完成后点击,设置好芯片型号就能烧录。

烧录后一看,灯在那里闪,根本不是呼吸灯,搞错了?应该是延时时间不对。
现在问题就来了,怎么改延时时间都没用,烧录进去一个鸟样。。

楼主:
好像找到问题所在了,貌似易码魔盒流程图做更改后光编译和烧录没用,要重新生成新的工程,为什么不覆盖,这点要学习下友商的做法了。而且每次生成都是以当前时间命名,还精确到秒。
所以我现在的做法是:把旧的工程彻底删掉,使用改过后新生成的工程,这点体验真的很不好。是不是我使用方法不对?

不管怎么说,通过这删除重建的方法,终于把延时时间改进去了,呼吸灯效果也出来了:

楼主:
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呼吸灯,体验了一把赛元易码魔盒,来个小小心得:优点非常明显:
1、极大缩短了开发时间,甚至不用看芯片手册。
2、集成工具链,无需第三方软件就可以开发产品。
3、提供图形化编程,以及一些驱动模块,进一步缩减开发时间和降低开发难度。
缺点也有:
1、大部分人还是习惯于自己敲代码,这类工具只是用来初始化配置。
    对于这种搭积木式的开发不一定适应,甚至觉得更麻烦(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当然肯定会有一部分人会喜欢这个模式。
    另外发现魔盒里虽然可以打开工程里的c文件,但是不能编辑,这样就只能图形化开发了。或者使用第三方软件。
2、魔盒里做了改动,却不能覆盖已经生成的工程,可能是因为缺少这个模式【/* USER CODE BEGIN 1 */   ...   /* USER CODE END 1 */】吧,或者是以后也会有。

当然,魔盒还在成长过程中,还在进一步完善,我们能做的就是提出自己的想法。

楼主:
对了,这是工程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呼吸灯,体验了一把赛元易码魔盒,来个小小心得:优点非常明显:
1、极大缩短了开发时间 ...

问题2:通过魔盒进行是可以覆盖的;点击工具栏上的  生成  按钮,再生成代码进行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2:通过魔盒进行是可以覆盖的;点击工具栏上的  生成  按钮,再生成代码进行覆盖。 ...

谢谢!
刚打开之前建立的项目,试了确实可以更新覆盖。
原来为什么不行呢?我试着新建了一个项目,找到原因了:
建立好之后要先关闭魔盒,否则点击生成就是一个以时间命名的新项目。
关闭后重新打开cgen文件,点击生成,就是刷新覆盖了。

网友B:
第一次生成时,会提示保存路径和工程名称,直接指定一个工程名称就可以了,而不是用默认的以时间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生成时,会提示保存路径和工程名称,直接指定一个工程名称就可以了,而不是用默认的以时间命名。 ...

名称倒不是关键,新建之后最好先关闭,再重新打开cgen文件就没问题了。

网友C:
现在开发程序太简单了。

网友D:
超高速1T 8051内核

网友E:
这个板子看着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像找到问题所在了,貌似易码魔盒流程图做更改后光编译和烧录没用,要重新生成新的工程,为什么不覆盖,这 ...

效果看着真是棒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了,这是工程文件:

网友H:
在哪里申请的核心板

网友I:
这个是怎么下载呢

网友E:
95F8616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像找到问题所在了,貌似易码魔盒流程图做更改后光编译和烧录没用,要重新生成新的工程,为什么不覆盖,这 ...

感谢楼主分享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了,这是工程文件:

谢谢楼主的资料了。

网友D:
不知道性能怎么样呢

网友H:
这个么有其他的外设吗?

网友C:
图形化开发就是以后的趋势了。

网友I:
可以串口下载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