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功耗设置问题

楼主(2020-06-20):
在手册中我们发现,当进入掉电模式的时候,需要确保引脚的内外状态一致,此时有一个问题,我们的ADC引脚该如何处理? 对应的,输入状态的pin如何处理?

网友A:
ADC不是输入模式吗

网友A:
既然是ADC通道了,就保持着也可以啊

网友:
内外状态一致,没有电势差就不会有消耗

网友B:
ADC设置好了应该没事的吧

网友B:
难道每次休眠时候还要设置回IO的模式吗,应该不用。

网友C:
高阻态可以吗

网友A:
实际测试效果如何

网友D:
ADC是analog path, 不会造成漏电。
GPIO INPUT MODE,是外部提供HIGH OR LOW的准位。不要有非HIGH OR LOW的电压在IO上,造成漏电路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