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月月送 5月】AVR_IoT开发板连接云端

楼主(2020-06-20):
     AVR_IoT开发板上周末收到的,时间过得真快,父亲节过了接着就是端午节。今天是周末,来分享一下体验贴。此次申请的AVR-IoTWG开发板是一款无线IoT开发的完整开发工具套件。集成了功能强大的8位ATmega4808 MCU、ATWINC1510 WiFi网络控制器, AVR-IoT WG开发板出厂内嵌固件默认连接到Google云物联网核心平台。它需要重新编程该固件实现连接到ALI云。固件需要使用Atmel Start实现下载和编译,在Studio 7环境中编译。
     首先来讲讲开箱过程吧。这次小喇叭又将六月份“CL88030 230VAC LED驱动器评估板”提前发给我们了,结果又被召回了。两次与“CL88030 230VAC LED驱动器评估板”擦肩而过,估计是与“CL88030 230VAC LED驱动器评估板”有缘无分了吧。拿到AOT-IoT开发板时的包装还是小红纸盒,很喜庆。

   然后打开盒子,里面有核心开发板,还有软泡棉,防运输中震荡。核心开发板用防静电袋包装着

   打开防静电袋,来晒晒正面照吧

     板子很漂亮,它的集成度很高吧,IC布局如下:

     再来看看它的背面,背面没有布局电子元器件,贴了Microchip产品的通用二维码标签

    将板子先上电瞧瞧,连接到PC端会自动安装驱动,然后显示一个盘符,另外有三个驱动安装失败

     然后可以通过https://github.com/microchip-pic-avr-solutions/avr-iot-google-sensor-node-mplab了解该板卡搭建在谷歌云平台的工程源码,通过https://www.microchip.com/mymicrochip/filehandler.aspx?ddocname=en607553可以获得该板卡的用户应用开发手册。
     核心MCU ATmega4808原理图在官方提供的“AVR-IoT-Wx-Hardware-User-Guide-DS50002805B.pdf”文档中,包括各个功能部分电路原理图

      在用户手册中,介绍使用AVR-IoT WG开发板只需五步。第一:搜索并选择avr-iot wg传感器节点。第二:按照提示的链接下载工程示例代码,要修改代码,打开选定的示例。第三:更改配置。第四:完成这些更改后,可以使用预览代码功能,保存配置以供以后使用,或者将项目导出到选定的开发环境。选择其中一个选项,单击页面顶部对应的选项卡。第五:导出项目,点击EXPORT project选项卡并选择哪个IDE来打开,然后点击“DOWNLOAD PACK”按钮。下载完成后,按照“gettingstarted with atmel studio 7”指南导入开始项目到atmel studio中。
      按照AVR-IoT开发板演示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4MjU5NDM4NA==.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2.dtitle,按部就班的操作了一番,结果发现认证方式没有视频中演示的ID2认证否选项,导致后续的认证配置无果。
     首先在阿里云官方网址上注册一个账号,并实名认证。

      然后进入控制台,选择个人开发者

     搜索物联网,选择物联网开发平台

    然后创建产品模型,这里的认证方式选择“设备秘钥”,因为如果选择ID2认证,没有“否”选项,所以后面需要输入对应的密码没法获得。

    原视频中讲解的如下图所示:

     然后点击产品中的查看

      接着按部就班的创建自定义功能,添加温度、亮度、灯光状态监控功能。

    然后添加设备,使用板卡上的序列号作为设备名

    本来按照视频中讲解的,点击确认后会弹出如下界面:

    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磁盘文件中的配置修改

     此次分享就到这里吧,后续阿里云平台有更新,再进一步体验AVR-IoT WG开发板快速接入阿里云平台的强大功能啦。再次感谢Microchip提供开发板,21ic提供技术交流平台。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1,板子出厂默认是连接google cloud的firmware,所以,首先要从atmel start网站下载并烧录连接alibaba的firmware
2,需要修改的文件就只有3个.CFG文件,不用去修改其他文件。
     注意一下:修改三个.CFG文件时,光标要移动到第二行空白行闪烁,不要在第一行末尾闪烁;即第一行是SSID/Password信息,然后回车,第二行是空行,光标在第二行空白行闪烁,也不要有第三行空白行,整个文件就两行。
3,板子通过USB接入电脑后,电脑上会生成一个U盘,双击打开这个U盘,先把带有SSID/Password的.CFG文件拖入U盘,然后在把另外两个.CFG文件一并拖入U盘,不建议三个.CFG同时拖入。
4,板子通过USB接入电脑后,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来观察板子输出的log信息。当拖入带有SSID/Password的.CFG文件时,log信息里面会有响应显示,可以知道板子是否成功加入AP。成功加入AP后,后面才能连接到Alibab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1,板子出厂默认是连接google cloud的firmware,所以,首先要从atmel start网站下载并烧录 ...

谢谢解答,有时间再尝试!

网友B:
同样的,按照你的操作,未成功,按照视频操作也未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