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HC32L136的IO口能否设置为使用双边沿中断?

楼主(2020-06-20):
如题,即是上升沿也可以产生中断、下降沿也可以产生中断。如果可以的话,是否同时设置Px_FIE[n]和Px_RIE[n]同时为1即可?

网友A:
是的,同时可以。
寄存器配置方法也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同时可以。
寄存器配置方法也正确。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