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谁会算这个串并联电容的总容值?

楼主:
想了1天都没想明白怎么算,大师帮忙一下,先谢谢了。总容值是多少?怎么算的。

楼主(2020-06-20):
边上4颗电容,都是0.4uF,中间的电容C5是4uF。

网友A:
看一眼就知道是0.4uf,这还用算吗,

网友A:
如果要正儿八经的计算,就用三角形星形转换,

网友B:
1.6PF
应用Y形和△形联结等效变换,在应用串并联计算可得等效电容

网友C:
串联减半,并联再加倍。中间那个没有电流,无贡献可以去掉。。。于是电容值是0.4pF

网友C:
单位是uF。。。没看清。

网友D:
中间那个等于没接,0.4uf

网友E:
让我想起,状态空间里说的可控性问题。

网友F:
很基本的原理,在输入端虚加一个电压源,根据KVL,KCL,算出其电流,电压与电流的比就是复容抗1/SC,此以C即是等效电容。

网友G:
二桥臂中间的电位相等,等效于短接或开路,剩下的就很简单了

网友H:
三角形星形转换
与电阻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