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03怎么用串口下载?

楼主(2020-06-20):
MM32F003怎么用串口下载?
我这里连接不上

网友A:
MM32F003 无Boot0 Pin,不支持ISP功能;批量烧录建议使用ICP模式;如需要二次更改应用程序, 需要使用IAP方式;

楼主:
就是用串口不能下载啦

网友B:
我一直也没有用串口下载过

网友C:
那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D:
幸亏我不用串口下载

网友E:
要是能用串口下载 很方便的

网友F:
所有系列都不可以吗

网友G(2020-08-15):
引用 网友A:
MM32F003 无Boot0 Pin,不支持ISP功能;批量烧录建议使用ICP模式;如需要二次更改应用程序, 需要使用IAP方 ...

手册里面可以一直在描述启动模式的事情,说的boot0好像存在一样,这个手册从很早的版本就有关于isp的描述,不知道怎么审核的

网友H:
这个没有ISP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