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通过Bandgap测量VDDD的方法

楼主(2020-06-20):
/*---------------------------------------------------------------------------------------------------------*/
/*                                                                                                    */
/* Copyright(c)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Nuvoton Technoledge Corp.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Date   : Apr/21/2016
//***********************************************************************************************************

//***********************************************************************************************************
//  File Function: N76E885 ADC demo code
//***********************************************************************************************************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  The Following is in define in Fucntion_define.h  ***************************
//****** Always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call the define you want, detail see main(void) *******
//***********************************************************************************************
#if 0
//#define Enable_ADC_BandGap        ADCCON0|=SET_BIT3;ADCCON0&=0xF8;                                                                                                    //Band-gap 1.22V
#endif

double  Bandgap_Voltage,VDD_Voltage;                        //please always use "double" mode for this
unsigned  char xdata ADCdataH[5], ADCdataL[5];
int ADCsumH=0, ADCsumL=0;
unsigned char ADCavgH,ADCavgL;

void READ_BANDGAP()
{
                UINT8 BandgapHigh,BandgapLow,BandgapMark;
                double Bandgap_Value,Bandgap_Voltage_Temp;

                set_IAPEN;
                IAPCN = READ_UID;
                IAPAL = 0x0d;
    IAPAH = 0x00;
    set_IAPGO;
                BandgapLow = IAPFD;
                BandgapMark = BandgapLow&0xF0;

                if (BandgapMark==0x80)
                {
                                BandgapLow = BandgapLow&0x0F;
                                IAPAL = 0x0C;
                                IAPAH = 0x00;
                                set_IAPGO;
                                BandgapHigh = IAPFD;
                                Bandgap_Value = (BandgapHigh<<4)+BandgapLow;
                                Bandgap_Voltage_Temp = Bandgap_Value*3/4;
                                Bandgap_Voltage = Bandgap_Voltage_Temp - 33;                        //the actually banggap voltage value is similar this value.
                }
                if (BandgapMark==0x00)
                {
                                BandgapLow = BandgapLow&0x0F;
                                IAPAL = 0x0C;
                                IAPAH = 0x00;
                                set_IAPGO;
                                BandgapHigh = IAPFD;
                                Bandgap_Value = (BandgapHigh<<4)+BandgapLow;
                                Bandgap_Voltage= Bandgap_Value*3/4;
                }
                if (BandgapMark==0x90)
                {
                                IAPAL = 0x0E;
                                IAPAH = 0x00;
                                set_IAPGO;
                                BandgapHigh = IAPFD;
                                IAPAL = 0x0F;
                                IAPAH = 0x00;
                                set_IAPGO;
                                BandgapLow = IAPFD;
                                BandgapLow = BandgapLow&0x0F;
                                Bandgap_Value = (BandgapHigh<<4)+BandgapLow;
                                Bandgap_Voltage= Bandgap_Value*3/4;
                }
                clr_IAPEN;
//                        printf ("\n BG High = %bX",BandgapHigh);
//                        printf ("\n BG Low = %bX",BandgapLow);
//                        printf ("\n BG ROMMAP = %e",Bandgap_Voltage);
}

/******************************************************************************
The main C function.  Program execution starts
here after stack initialization.
******************************************************************************/
void main (void)
{
                double bgvalue;
                unsigned int i;

                InitialUART0_Timer1(115200);
                READ_BANDGAP();
                printf ("\n BG ROMMAP = %e",Bandgap_Voltage);

                while (1)
                {
                                Enable_ADC_BandGap;
                                CKDIV = 0x02;                                                                                                    // IMPORTANT!! Modify system clock to 4MHz ,then add the ADC sampling clock base to add the sampling timing.
                                for(i=0;i<5;i++)                                                                                                    // All following ADC detect timing is 200uS run under 4MHz.
                                {
                                                clr_ADCF;
                                                set_ADCS;
                                                while(ADCF == 0);
                                                ADCdataH[i] = ADCRH;
                                                ADCdataL[i] = ADCRL;
                                }
                                CKDIV = 0x00;                                                                                                    // After ADC sampling, modify system clock back to 16MHz to run next code.
                                Disable_ADC;
                                for(i=2;i<5;i++)                                                                                                    // use the last 3 times data to make average
                                {
                                        ADCsumH = ADCsumH + ADCdataH[i];
                                        ADCsumL = ADCsumL + ADCdataL[i];
                                }
                                ADCavgH = ADCsumH/3;
                                ADCavgL = ADCsumL/3;
                                bgvalue = (ADCavgH<<4) + ADCavgL;
                                VDD_Voltage = (0x1000/bgvalue)*Bandgap_Voltage;
                                printf ("\n VDD voltage = %e", VDD_Voltage);
                                Timer0_Delay1ms(500);
                                ADCsumH = 0;
                                ADCsumL = 0;
                }
}

楼主:
新唐很多单片机都具备这个功能,太神奇,太好用了。

楼主:
你觉得呢?

楼主:
例如MS51

/*---------------------------------------------------------------------------------------------------------*/
/*                                                                                                    */
/* Copyright(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  Date   : Jan/21/2019                                                                                   */
/***********************************************************************************************************/

//**********************************************************************************************************/
//  File Function: MS51 ADC read bandgap to VDD demo code                                                  */
//**********************************************************************************************************/

#include "MS51_16K.H"

//*****************  The Following is in define in Fucntion_define.h  ***************************
//****** Always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call the define you want, detail see main(void) *******
//***********************************************************************************************
double  Bandgap_Voltage,VDD_Voltage,Bandgap_Value;      //please always use "double" mode for this
unsigned  char xdata ADCdataH[5], ADCdataL[5];
int ADCsumH=0, ADCsumL=0;
unsigned char ADCavgH,ADCavgL;

void READ_BANDGAP()
{
    UINT8 BandgapHigh,BandgapLow,BandgapMark;

    set_CHPCON_IAPEN;
    IAPCN = READ_UID;
    IAPAL = 0x0d;
    IAPAH = 0x00;
    set_IAPTRG_IAPGO;
    BandgapLow = IAPFD;
    BandgapMark = BandgapLow&0xF0;
    BandgapLow = BandgapLow&0x0F;
    IAPAL = 0x0C;
    IAPAH = 0x00;
    set_IAPTRG_IAPGO;
    BandgapHigh = IAPFD;
    Bandgap_Value = (BandgapHigh<<4)+BandgapLow;
    Bandgap_Voltage= Bandgap_Value*3/4;
    clr_CHPCON_IAPEN;
}

/******************************************************************************
The main C function.  Program execution starts
here after stack initialization.
******************************************************************************/
void main (void)
{
    double bgvalue;
    unsigned int i;

/*Read bandgap value */
    READ_BANDGAP();
/* ADC Low speed initial*/
    ENABLE_ADC_BANDGAP;
    ADCCON1|=0x30;            /* clock divider */
    ADCCON2|=0x0E;            /* AQT time */
    AUXR1|=SET_BIT4;          /* ADC clock low speed */
/*start bandgap ADC */
    clr_ADCCON0_ADCF;
    set_ADCCON0_ADCS;
    while(ADCF == 0);
    ADCdataH[i] = ADCRH;
    ADCdataL[i] = ADCRL;
/* to convert VDD value */
    bgvalue = (ADCRH<<4) + ADCRL;
    VDD_Voltage = (0x1000/bgvalue)*Bandgap_Voltage;

/* UART0 settting for printf function */
    MODIFY_HIRC(HIRC_24);
    P06_QUASI_MODE;
    UART_Open(24000000,UART0_Timer3,115200);
    ENABLE_UART0_PRINTF;
/*printf result value */
    printf ("\n BG Voltage = %e", Bandgap_Voltage);
    printf ("\n VDD voltage = %e", VDD_Voltage);
    while(1);

}

楼主:
例如M051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
* $Revision: 1 $
* $Date: 16/06/21 1:35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easure AVDD voltage by ADC.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define VBG_VOLTAGE (1250) /* 1.25V = 1250 mV (Typical band-gap voltage of M051XxDE series) */
//#define VBG_VOLTAGE (1200) /* 1.20V = 1200 mV (Typical band-gap voltage of M051XxDN series) */
#define ADC_SAMPLE_COUNT 128 /* The last line of GetAVDDCodeByADC() need revise when ADC_SAMPLE_COUNT is changed. */
/* For example, if ADC_SAMPLE_COUNT is changed to 64, then the code need revised to "return (u32Sum >> 6);" */

/*---------------------------------------------------------------------------------------------------------*/
/* Define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AdcMeasureAVDD(void);
uint32_t GetAVDDCodeByADC(void);
uint32_t GetAVDDVoltage(void);

/*---------------------------------------------------------------------------------------------------------*/
/* Define global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
/*---------------------------------------------------------------------------------------------------------*/
volatile uint8_t g_u8ADF;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ADC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ADC clock source is 22.1184MHz, set divider to 7, ADC clock is 22.1184/7 MHz */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_CLKSEL1_ADC_S_HIRC, CLK_CLKDIV_ADC(7));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
/* Init UART                                                                                               */
/*---------------------------------------------------------------------------------------------------------*/
void UART0_Init()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ADC interrupt handler                                                                                   */
/*---------------------------------------------------------------------------------------------------------*/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Flag;

    /* Get ADC conversion finish interrupt flag */
    u32Flag = ADC_GET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Check ADC conversion finish */
    if(u32Flag & ADC_ADF_INT)
        g_u8ADF = 1;

    /* Clear conversion finish flag */
    ADC_CLR_INT_FLAG(ADC, u32Flag);
}

/*---------------------------------------------------------------------------------------------------------*/
/* Function: GetAVDDVoltage                                                                                */
/*                                                                                                    */
/* Parameters:                                                                                             */
/*   None.                                                                                                 */
/*                                                                                                    */
/* Returns:                                                                                                */
/*   AVDD voltage(mV).                                                                                     */
/*                                                                                                    */
/* Description:                                                                                            */
/*   Use Band-gap voltage to calculate AVDD voltage                                                        */
/*---------------------------------------------------------------------------------------------------------*/
uint32_t GetAVDDVoltage(void)
{
    uint32_t  u32ConversionResult;
    uint64_t u64MvAVDD;

    /* Calculate Vref by using conversion result of VBG */
    u32ConversionResult = GetAVDDCodeByADC();

    /* u32ConversionResult = VBG * 4096 / Vref, Vref = AVDD */
    /* => AVDD = VBG * 4096 / u32ConversionResult */
    u64MvAVDD = (VBG_VOLTAGE << 12) / (uint64_t)u32ConversionResult;

    printf("Conversion result: 0x%X\n", u32ConversionResult);

    return (uint32_t)u64MvAVDD;
}

/*---------------------------------------------------------------------------------------------------------*/
/* Function: GetAVDDCodeByADC                                                                              */
/*                                                                                                    */
/* Parameters:                                                                                             */
/*   None.                                                                                                 */
/*                                                                                                    */
/* Returns:                                                                                                */
/*   ADC code of AVDD voltage.                                                                             */
/*                                                                                                    */
/* Description:                                                                                            */
/*   Get ADC conversion result of Band-gap voltage.                                                        */
/*---------------------------------------------------------------------------------------------------------*/
uint32_t GetAVDDCodeByADC(void)
{
    uint32_t u32Count, u32Sum, u32Data;

    /* Power on ADC */
    ADC_POWER_ON(ADC);

    /* Configure ADC: single-end input, single scan mode, enable ADC analog circuit. */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SINGLE_END, ADC_ADCR_ADMD_SINGLE, BIT7);
    /* Configure the analog input source of channel 7 as internal band-gap voltage */
    ADC_CONFIG_CH7(ADC, ADC_ADCHER_PRESEL_INT_BANDGAP);

    /* Clear conversion finish flag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Enable ADC conversion finish interrupt */
    ADC_EnableInt(ADC, ADC_ADF_INT);
    NVIC_EnableIRQ(ADC_IRQn);

    g_u8ADF = 0;
    u32Sum = 0;

    /* sample times are according to ADC_SAMPLE_COUNT definition */
    for(u32Count = 0; u32Count < ADC_SAMPLE_COUNT; u32Count++)
    {
        /* Delay for band-gap voltage stability */
        CLK_SysTickDelay(100);

        /* Start A/D conversion */
        ADC_START_CONV(ADC);

        u32Data = 0;
        /* Wait conversion done */
        while(g_u8ADF == 0);
        g_u8ADF = 0;
        /* Get the conversion result */
        u32Data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7);
        /* Sum each conversion data */
        u32Sum += u32Data;
    }
    /* Disable ADC interrupt */
    ADC_DisableInt(ADC, ADC_ADF_INT);
    /* Disable ADC */
    ADC_POWER_DOWN(ADC);

    /* Return the average of ADC_SAMPLE_COUNT samples */
    return (u32Sum >> 7);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u32AVDDVoltage;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 SAMPLE CODE                                                                                             */
    /*---------------------------------------------------------------------------------------------------------*/
    printf("\nSystem clock rate: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ADC for AVDD Measurement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nIn this sample code, software will get voltage value from AVDD.\n");

    /*------------------------------------------------------------------------------------------------------------------
       The method of measured AVDD voltage is using ADC to get conversion result of band-gap voltage.

       For example, the typical value of band-gap voltage is 1.25 V, and Vref of ADC is from AVDD.
       Through getting ADC conversion result of band-gap voltage, then AVDD voltage can be calculated by below formula:

           ConversionResult = VBG * 4096 / Vref, Vref = AVDD and VBG = 1.25V
           => AVDD = 1.25V * 4096 / ConversionResult

       Note 1 : The measured AVDD has deviation that causes by the band-gap voltage has deviation in different temperature, power voltage and ADC conversion deviation.(4 LSB)
                The deviation of measured AVDD is list as follows:

                (1) M051XxDN series:
                    The Spec. of band-gap voltage in M051XxDN is as follows:
                    -----------------------------------------------------------------------------------------
                    |                  | Min.   | Typ.   | Max.   |                                         |
                    |                  |--------------------------- VDD = 2.5 V ~ 5.5 V                     |
                    | band-gap voltage | 1.14 V | 1.20 V | 1.26 V | temperature = -40 ~ 105 degrees Celsius |
                    |                  |        |        |        |                                         |
                    -----------------------------------------------------------------------------------------

                    Deviation range of measured AVDD
                    ----------------------------------------------------
                    |                | Min. Deviation | Max. Deviation |
                    |                |                |                |
                    |                | VBG = 1.14 V   | VBG = 1.26 V   |
                    |--------------------------------------------------|
                    |  AVDD = 2.5 V  |   -5.71%       |    5.80%       |
                    |--------------------------------------------------|
                    |  AVDD = 5.5 V  |   -6.56%       |    6.79%       |
                    ----------------------------------------------------

                (2) M051XxDE series:
                    The Spec. of band-gap voltage in M051XxDE is as follows:
                    -----------------------------------------------------------------------------------------
                    |                  | Min.   | Typ.   | Max.   |                                         |
                    |                  |--------------------------- VDD = 2.5 V ~ 5.5 V                     |
                    | band-gap voltage | 1.18 V | 1.25 V | 1.32 V | temperature = -40 ~ 105 degrees Celsius |
                    |                  |        |        |        |                                         |
                    -----------------------------------------------------------------------------------------

                    Deviation range of measured AVDD
                    ----------------------------------------------------
                    |                | Min. Deviation | Max. Deviation |
                    |                |                |                |
                    |                | VBG = 1.18 V   | VBG = 1.32 V   |
                    |--------------------------------------------------|
                    |  AVDD = 2.5 V  |   -6.28%       |    6.37%       |
                    |--------------------------------------------------|
                    |  AVDD = 5.5 V  |   -7.09%       |    7.32%       |
                    ----------------------------------------------------

       Note 2: The typical value of band-gap voltage in M051XxDN series is 1.20V, and it is 1.25V in M051XxDE series.
               In this sample code is using the typical value of M051XxDE series: 1.25 V, and it can be modified by VBG_VOLTAGE definition.

    ------------------------------------------------------------------------------------------------------------------*/
    /* Measure AVDD */
    u32AVDDVoltage = GetAVDDVoltage();
    printf("AVDD Voltage: %dmV\n", u32AVDDVoltage);

    /* Disable ADC module */
    ADC_Close(ADC);

    /* Disable ADC IP clock */
    CLK_Dis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Disable External Interrupt */
    NVIC_DisableIRQ(ADC_IRQn);

    printf("\nExit ADC sample code\n");

    while(1);

}

楼主:
例如M031
/**************************************************************************//**
* @file     main.c
* @version  V3.00
* @brief    Demonstrate how to calculate battery voltage( AVdd ) by using band-ga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7282]@CopyRight[/url] (C) 2018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
/* Define global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
/*---------------------------------------------------------------------------------------------------------*/
volatile uint32_t g_u32AdcIntFlag;
volatile uint32_t g_u32BandGapConvValue;

/**
  * @brief      Read Built-in Band-Gap conversion value
  * @param[in]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Built-in Band-Gap conversion value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read Band-Gap conversion value.
  */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FMC_ReadBandGap(void)
{
    FMC->ISPCMD = FMC_ISPCMD_READ_UID;            /* Set ISP Command Code */
    FMC->ISPADDR = 0x70u;                         /* Must keep 0x70 when read Band-Gap */
    FMC->ISPTRG = FMC_ISPTRG_ISPGO_Msk;           /* Trigger to start ISP procedure */
#if ISBEN
    __ISB();
#endif                                            /* To make sure ISP/CPU be Synchronized */
    while(FMC->ISPTRG & FMC_ISPTRG_ISPGO_Msk) {}  /* Waiting for ISP Done */

    return FMC->ISPDAT & 0xFFF;
}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48 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Switch UART0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 CLK_CLKDIV0_UART0(1));
    /* Switch ADC clock source to HIRC, set divider to 2, ADC clock is 48/2 MHz */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_CLKSEL2_ADCSEL_PCLK1, CLK_CLKDIV0_ADC(2));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3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2MFP_UART0_RXD | SYS_GPB_MFPH_PB13MFP_UART0_TXD);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ADC_FunctionTest()
{
    int32_t  i32ConversionData;
    int32_t  i32BuiltInData;

    printf("\n");
    printf("+----------------------------------------------------------------------------+\n");
    printf("|     ADC for calculate battery voltage( AVdd ) by using band-gap test       |\n");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ADC clock source -> PCLK1  = 48 MHz                                |\n");
    printf("|   ADC clock divider          = 2                                     |\n");
    printf("|   ADC clock                  = 48 MHz / 2 = 24 MHz                   |\n");
    printf("|   ADC extended sampling time = 71                                    |\n");
    printf("|   ADC conversion time = 17 + ADC extended sampling time = 88         |\n");
    printf("|   ADC conversion rate = 24 MHz / 88 = 272.7 ksps                     |\n");
    printf("+----------------------------------------------------------------------+\n");

    /* Enable ADC converter */
    ADC_POWER_ON(ADC);

    /* Set input mode as single-end, Single mode, and select channel 29 (band-gap voltage) */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SINGLE_END, ADC_ADCR_ADMD_SINGLE, BIT29);

    /* To sample band-gap precisely, the ADC capacitor must be charged at least 3 us for charging the ADC capacitor ( Cin )*/
    /* Sampling time = extended sampling time + 1 */
    /* 1/24000000 * (Sampling time) = 3 us */
    ADC_SetExtendSampleTime(ADC, 0, 71);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Enable the sample module interrupt.  */
    ADC_ENABLE_INT(ADC, ADC_ADF_INT);   // Enable sample module A/D interrupt.
    NVIC_EnableIRQ(ADC_IRQn);

    printf(" Press any key to start the test\n\n");
    getchar();

    /* Reset the ADC interrupt indicator and trigger sample module to start A/D conversion */
    g_u32AdcIntFlag = 0;
    ADC_START_CONV(ADC);

    /* Wait ADC conversion done */
    while(g_u32AdcIntFlag == 0);

    /* Disable the A/D interrupt */
    ADC_DISABLE_INT(ADC, ADC_ADF_INT);

    /* Get the conversion result of the channel 29 */
    i32ConversionData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29);

    /* Enable FMC ISP function to read built-in band-gap A/D conversion result*/
    SYS_UnlockReg();
    FMC_Open();
    i32BuiltInData = FMC_ReadBandGap();

    /* Use Conversion result of Band-gap to calculating AVdd */

    printf("      AVdd           i32BuiltInData                   \n");
    printf("   ---------- = -------------------------             \n");
    printf("      3072          i32ConversionData                 \n");
    printf("                                                      \n");
    printf("AVdd =  3072 * i32BuiltInData / i32ConversionData     \n\n");

    printf("Built-in band-gap A/D conversion result: 0x%X (%d) \n", i32BuiltInData, i32BuiltInData);
    printf("Conversion result of Band-gap:           0x%X (%d) \n\n", i32ConversionData, i32ConversionData);

    printf("AVdd = 3072 * %d / %d = %d mV \n\n", i32BuiltInData, i32ConversionData, 3072*i32BuiltInData/i32ConversionData);
}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g_u32AdcIntFlag = 1;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
}

/*----------------------------------------------------------------------*/
/* Init UART0                                                           */
/*----------------------------------------------------------------------*/
void UART0_Init(void)
{
    /* Reset UART0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int32_t main(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System clock rate: %d Hz", SystemCoreClock);

    /* ADC function test */
    ADC_FunctionTest();

    /* Disable ADC IP clock */
    CLK_Dis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Disable External Interrupt */
    NVIC_DisableIRQ(ADC_IRQn);

    printf("Exit ADC sample code\n");

    while(1);
}

楼主:
例如M058S
/****************************************************************************
* @file     main.c
* @version  V3.0
* $Revision: 1 $
* $Date: 16/06/29 4:40p $
* @brief    Measure AVDD voltage by ADC.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8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define VBG_VOLTAGE (1200) /* 1.20V = 1200 mV (Typical band-gap voltage of M058S series) */
#define ADC_SAMPLE_COUNT 128 /* The last line of GetAVDDCodeByADC() need revise when ADC_SAMPLE_COUNT is changed. */
/* For example, if ADC_SAMPLE_COUNT is changed to 64, then the code need revised to "return (u32Sum >> 6);" */

/*---------------------------------------------------------------------------------------------------------*/
/* Define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AdcMeasureAVDD(void);
uint32_t GetAVDDCodeByADC(void);
uint32_t GetAVDDVoltage(void);

/*---------------------------------------------------------------------------------------------------------*/
/* Define global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
/*---------------------------------------------------------------------------------------------------------*/
volatile uint8_t g_u8ADF;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 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 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ADC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ADC clock source is 22.1184 MHz, set divider to 7, ADC clock is 22.1184/7 MHz */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_CLKSEL1_ADC_S_HIRC, CLK_CLKDIV_ADC(7));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 | SYS_MFP_P31_TXD;

    /* Disable the P1.0 - P1.3 digital input path to avoid the leakage current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1, 0xF);

    /* Configure the P1.0 - P1.3 ADC analog input pins */
    SYS->P1_MFP &= ~(SYS_MFP_P10_Msk | SYS_MFP_P11_Msk | SYS_MFP_P12_Msk | SYS_MFP_P13_Msk);
    SYS->P1_MFP |= SYS_MFP_P10_AIN0 | SYS_MFP_P11_AIN1 | SYS_MFP_P12_AIN2 | SYS_MFP_P13_AIN3 ;

}

/*---------------------------------------------------------------------------------------------------------*/
/* Init UART                                                                                               */
/*---------------------------------------------------------------------------------------------------------*/
void UART0_Init()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ADC interrupt handler                                                                                   */
/*---------------------------------------------------------------------------------------------------------*/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Flag;

    /* Get ADC conversion finish interrupt flag */
    u32Flag = ADC_GET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Check ADC conversion finish */
    if(u32Flag & ADC_ADF_INT)
        g_u8ADF = 1;

    /* Clear conversion finish flag */
    ADC_CLR_INT_FLAG(ADC, u32Flag);
}

/*---------------------------------------------------------------------------------------------------------*/
/* Function: GetAVDDVoltage                                                                                */
/*                                                                                                    */
/* Parameters:                                                                                             */
/*   None.                                                                                                 */
/*                                                                                                    */
/* Returns:                                                                                                */
/*   AVDD voltage(mV).                                                                                     */
/*                                                                                                    */
/* Description:                                                                                            */
/*   Use Band-gap voltage to calculate AVDD voltage                                                        */
/*---------------------------------------------------------------------------------------------------------*/
uint32_t GetAVDDVoltage(void)
{
    uint32_t  u32ConversionResult;
    uint64_t u64MvAVDD;

    /* Calculate Vref by using conversion result of VBG */
    u32ConversionResult = GetAVDDCodeByADC();

    /* u32ConversionResult = VBG * 4096 / Vref, Vref = AVDD */
    /* => AVDD = VBG * 4096 / u32ConversionResult */
    u64MvAVDD = (VBG_VOLTAGE << 12) / (uint64_t)u32ConversionResult;

    printf("Conversion result: 0x%X\n", u32ConversionResult);

    return (uint32_t)u64MvAVDD;
}

/*---------------------------------------------------------------------------------------------------------*/
/* Function: GetAVDDCodeByADC                                                                              */
/*                                                                                                    */
/* Parameters:                                                                                             */
/*   None.                                                                                                 */
/*                                                                                                    */
/* Returns:                                                                                                */
/*   ADC code of AVDD voltage.                                                                             */
/*                                                                                                    */
/* Description:                                                                                            */
/*   Get ADC conversion result of Band-gap voltage.                                                        */
/*---------------------------------------------------------------------------------------------------------*/
uint32_t GetAVDDCodeByADC(void)
{
    uint32_t u32Count, u32Sum, u32Data;

    /* Power on ADC */
    ADC_POWER_ON(ADC);

    /* Configure ADC: single-end input, single scan mode, enable ADC analog circuit. */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SINGLE_END, ADC_ADCR_ADMD_SINGLE, BIT7);
    /* Configure the analog input source of channel 7 as internal band-gap voltage */
    ADC_CONFIG_CH7(ADC, ADC_ADCHER_PRESEL_INT_BANDGAP);

    /* Clear conversion finish flag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Enable ADC conversion finish interrupt */
    ADC_EnableInt(ADC, ADC_ADF_INT);
    NVIC_EnableIRQ(ADC_IRQn);

    g_u8ADF = 0;
    u32Sum = 0;

    /* sample times are according to ADC_SAMPLE_COUNT definition */
    for(u32Count = 0; u32Count < ADC_SAMPLE_COUNT; u32Count++)
    {
        /* Delay for band-gap voltage stability */
        CLK_SysTickDelay(100);

        /* Start A/D conversion */
        ADC_START_CONV(ADC);

        u32Data = 0;
        /* Wait conversion done */
        while(g_u8ADF == 0);
        g_u8ADF = 0;
        /* Get the conversion result */
        u32Data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7);
        /* Sum each conversion data */
        u32Sum += u32Data;
    }
    /* Disable ADC interrupt */
    ADC_DisableInt(ADC, ADC_ADF_INT);
    /* Disable ADC */
    ADC_POWER_DOWN(ADC);

    /* Return the average of ADC_SAMPLE_COUNT samples */
    return (u32Sum >> 7);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u32AVDDVoltage;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 SAMPLE CODE                                                                                             */
    /*---------------------------------------------------------------------------------------------------------*/

    printf("\nSystem clock rate: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ADC for AVDD Measurement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nIn this sample code, software will get voltage value from AVDD.\n");
    printf("Notice that the Vref of ADC is from AVDD.\n\n");

    /*------------------------------------------------------------------------------------------------------------------
       The method of measured AVDD voltage is using ADC to get conversion result of band-gap voltage.

       For example, the typical value of band-gap voltage is 1.20 V, and Vref of ADC is from AVDD.
       Through getting ADC conversion result of band-gap voltage, then AVDD voltage can be calculated by below formula:

           ConversionResult = VBG * 4096 / Vref, Vref = AVDD and VBG = 1.20V
           => AVDD = 1.20V * 4096 / ConversionResult

       Note 1 : The measured AVDD has deviation that causes by the band-gap voltage has deviation in different temperature, power voltage and ADC conversion deviation.(4 LSB)
                The deviation of measured AVDD is list as follows:

                The Spec. of band-gap voltage in M058S is as follows:
                -----------------------------------------------------------------------------------------
                |                  | Min.   | Typ.   | Max.   |                                         |
                |                  |--------------------------- VDD = 2.5 V ~ 5.5 V                     |
                | band-gap voltage | 1.14 V | 1.20 V | 1.26 V | temperature = -40 ~ 85 degrees Celsius  |
                |                  |        |        |        |                                         |
                -----------------------------------------------------------------------------------------

                Deviation range of measured AVDD
                ----------------------------------------------------
                |                | Min. Deviation | Max. Deviation |
                |                |                |                |
                |                | VBG = 1.14 V   | VBG = 1.26 V   |
                |--------------------------------------------------|
                |  AVDD = 2.5 V  |   -5.71%       |    5.80%       |
                |--------------------------------------------------|
                |  AVDD = 5.5 V  |   -6.56%       |    6.79%       |
                ----------------------------------------------------

       Note 2: In this sample code is using the typical value of M058S series: 1.20 V, and it can be modified by VBG_VOLTAGE definition.

    ------------------------------------------------------------------------------------------------------------------*/
    /* Measure AVDD */
    u32AVDDVoltage = GetAVDDVoltage();
    printf("AVDD Voltage: %dmV\n", u32AVDDVoltage);

    /* Disable ADC module */
    ADC_Close(ADC);

    /* Disable ADC IP clock */
    CLK_Dis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Disable External Interrupt */
    NVIC_DisableIRQ(ADC_IRQn);

    printf("\nExit ADC sample code\n");

    while(1);

}

网友A:
总结的很不错,几个系列例子都有了。

网友:
齐全了,参考非常方便。

网友B:
就喜欢这样的楼主。

网友C:
不错的方案啊

网友D:
是不错,就是代码量太大了,需要压缩。

网友:
认真推算了一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