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大神解释下这段代码实现的功能

楼主(2020-06-20):
OutputPort new_outport(uint32_t gpiox,uint32_t gpio_pinx)
{
    OutputPort temp;
    temp.gpiox = gpiox;
    temp.gpio_pinx = gpio_pinx;
    temp.init = _g_outputport_init;
    temp.set_bit = _g_setbit;
    temp.reset_bit = _g_resetbit;
    temp.toggle = _g_toggle;
    temp.init(&temp);
    return temp;
}QIU

网友A:
这段代码好象有点问题,  特别这最后一行

网友B:
有点像c模仿面向对象的搞法

网友C:
就是定义个结构体(结构体里有常规变量,还有个函数指针),初始化,调用函数(通过函数指针)完成GPIO初始化,

最后这个“}QIU”有点问题

网友D:
有点像初始化

网友E:
这个不是结构体

网友F:
好像是在赋值

网友G:
运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楼主找到答案了吗